[电源] 请教这个充电宝怎么拆?

楼主(2019-12-22):
用过次数不多,充电后,放点时间很短,估计用的是假电池,想拆开更换电池,不知如何拆开?

网友A:
有人拆过。。真电池。可能控制逻辑不太好,影响寿命了。。建议丢了买新的。。。

网友:
边上有卡扣

网友B:
看到明显的缝隙,用菜刀卡进去撇

网友:
用撬棒和大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明显的缝隙,用菜刀卡进去撇

没有明显的缝,难道是胶或超声波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拆过。。真电池。可能控制逻辑不太好,影响寿命了。。建议丢了买新的。。。 ...

看到4个灯应该是便宜的ip5306 充电宝方案。

网友:
对角线方向挤压一下 裂缝后慢慢撬开

网友:
上论坛的大锤法

网友:
鼓的逗开裂了,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