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主控开卡,卡在pretest,求大佬指导

楼主(2019-12-22):
本人是菜鸟,在论坛找了好久才找到2258G三星专用的开卡工具,内存的型号也对的上,其他的不会设置也不知道设置的对不对,选了内存型号,短接ROM识别到开始开卡,走一会就一直循环pretest,等了一个小时也不行还在循环,求大佬指点,求高手指导

网友A:
flash select 用auto能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select 用auto能选吗

不能选,只能手动选内存

网友B:
一是硬盘容量选AUTO试,二是缓存应改为128M,三去掉QC Procedure前面的勾,再开试试

网友:
内存512吗?实际128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硬盘容量选AUTO试,二是缓存应改为128M,三去掉QC Procedure前面的勾,再开试试 ...

选auto会识别不到内存

网友:
说是短接识别成功了,开始开卡时要取掉短接,你试试,成功了告诉我。我有一个也这样,准备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auto会识别不到内存

容量选自动啊,不是选FLASH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选自动啊,不是选FLASH芯片型号!

希望成功 我也有一个

网友(2020-03-22):
如果颗粒坏块太多好像也会卡在这里,我有个三星的就是这样,PRETEST后面你试试选最后一项XXXX SKIP XXXXX,好像是3

网友C:
这个真身可能是k9okgy8s7c,别挣扎了,需要720工具,因为720工具有特殊清空功能,别的工具能开但是要清空,矛盾的是8ce清空的工具又凤毛麟角。。。。

补充内容 (2020-7-15 20:50):
更正,是7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身可能是k9okgy8s7c,别挣扎了,需要720工具,因为720工具有特殊清空功能,别的工具能开但是要清空, ...

啥是720工具?求科谱

楼主(2020-05-29):
引用 网友D:
啥是720工具?求科谱

大佬,给赐个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身可能是k9okgy8s7c,别挣扎了,需要720工具,因为720工具有特殊清空功能,别的工具能开但是要清空, ...

大佬给赐个工具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身可能是k9okgy8s7c,别挣扎了,需要720工具,因为720工具有特殊清空功能,别的工具能开但是要清空, ...

是这个 2258H   SM22XMPTOOLQ0720A 吗? 清除功能在什么地方设置?

SM2258H SANSUN-EC, 1A, 88, 1F, 70, C8.zip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 2258H   SM22XMPTOOLQ0720A 吗? 清除功能在什么地方设置?

是这个,预测3自动清空,如果不放心进入debug里面有erase all

网友:
请问一下,量产成功了吗??

网友:
楼主这个工具哪儿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 2258H   SM22XMPTOOLQ0720A 吗? 清除功能在什么地方设置?

你好,想问一下,你的这个工具修改配置的密码是多少?我输两个空格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预测3自动清空,如果不放心进入debug里面有erase all

你好,清空设置能不能截个图?点erase all感觉没效果,不懂那里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