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教大家:怎样切断V380监控的红外线电路

楼主(2019-12-22):
V380监控因空间位置限制,只能放在窗口内对外拍。这就遇到一个麻烦,玻璃窗反射红外线,室外亮度稍微降低,启动的红外灯光反射回来,根本无法看清室外的情况,看到的是一片模糊的白光。

用胶带粘贴红外灯效果一般,还是大量的红外线穿透出去。现在的思路是切断红外电路,干脆不使用红外拍摄。这样的话会大大延长监控的有效时间。可是红外启动电路在哪里呢?咨询厂家,也无法给出解决方案。只有在这里找大神帮忙了,拜托。

电路实物图如下。

网友A:
红外灯控制线拔掉不可以吗!

网友B:
拿掉红外灯的控制线,那到夜晚画面还是会变成黑白色,如果把光敏电阻换成小阻值电阻,就可以让夜晚也彩色显示,但是没有红外灯,室内如果没有光照,夜视效果不够亮

网友C:
铝箔纸挡住红外led不行吗

网友D:
你拆错方向了 把上面的头拆了 里面有红外二极管 找到它的连线 拔掉
或者
光敏也可以动手搞掉

网友E:
不是应该拆球头部分吗?
拆开直接斜口钳把红外灯给绞了,一了百了

网友F:
可以把玻璃切一块下来,把摄像头镶嵌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灯控制线拔掉不可以吗!

问题是不知道那根线是控制红外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掉红外灯的控制线,那到夜晚画面还是会变成黑白色,如果把光敏电阻换成小阻值电阻,就可以让夜晚也彩色显 ...

这个主意好,只是不知道光敏电阻在哪里,替换多大的比较合适。也可以加个倒换开关,在原电阻与新电阻来倒换,根据环境情况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箔纸挡住红外led不行吗

档过了,还是不行,四周仍然有红外线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拆错方向了 把上面的头拆了 里面有红外二极管 找到它的连线 拔掉
或者
光敏也可以动手搞掉 ...

啥也没动,原机只是拆开拍了照,也没拆彻底,监控头部分未拆,感觉不好拆,机壳拆的时候弄坏了几个卡子,最烦这样的卡接,既然有螺丝还非要上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应该拆球头部分吗?
拆开直接斜口钳把红外灯给绞了,一了百了

哈哈,思路很正确!只是没敢动手,怕拆坏了卡接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玻璃切一块下来,把摄像头镶嵌进去

好主意!能彻底解决反射的问题。但有两点不足,一是镜头不能通过云台调节机位了,二是红外灯暴露在窗口外,容易被坏人盯上破坏。

网友G:
一颗小阻值电阻并联到光敏就可以解决,挡或者拆掉红外补光灯没意义,天黑或者暗光摄像头不光是开启红外led,而且还会将摄像头红外滤光片移除,导致画面劣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意好,只是不知道光敏电阻在哪里,替换多大的比较合适。也可以加个倒换开关,在原电阻与新电阻来倒 ...

控制板上各个接口应该有标字符的,可以看看哪个是光敏二极管的接口,光敏二极管一般放在镜头边上的,你可以找找连的是哪根线,拿掉,焊上1k阻值的应该就行了,这样摄像头就会一直处于白天状态,不会切换到夜视状态,红外灯不会再打开了,晚上也不会切换到黑白画面

网友:
拆了红外线灯

网友H:
依我看,你是拆得不彻底,拆到看见红外LED灯珠,不就找到电源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颗小阻值电阻并联到光敏就可以解决,挡或者拆掉红外补光灯没意义,天黑或者暗光摄像头不光是开启红外led ...

非常真确。只要找到光敏电阻的位置即可办到,估计还得拆旋转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上各个接口应该有标字符的,可以看看哪个是光敏二极管的接口,光敏二极管一般放在镜头边上的,你可 ...

对,看来以后拆的更彻底才行,有时间动一次大手术,估计里面有不少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依我看,你是拆得不彻底,拆到看见红外LED灯珠,不就找到电源线了。

是这样,不彻底,机械传动部分没有下决心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