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又帮邻居修联想一体机,电源无源PFC惹的祸

楼主(2019-12-22):
   今天刚去骑了30公里回来

看到家里就放有台联想一体机,孩子说隔壁的隔壁大姨的。

插上电源AC没听到插头打火声,测输出没有。电源挂了。
继续暴力,结果外壳废了。

先看再测,主滤波电容炸了。

开始抠胶,跑线路。

测量保险开路,整流桥AC击穿,别的没发现问题。更换后串灯上电。测输出正常了。测主滤波电容电压450V:curse:。还好新换电容没炸。
抠胶时看了半天看到PFC变,当时怎么也找不到升压MOS和芯片纳闷着。继续跑线路,原来是无源PFC。
两电容作怪,拆。

上电320V正常了。接上一体机开机正常,但是拆了PFC功率会低很多大概就60W得换一个电源。

电容表一测全降容失效了。

2号。

无源PCF单边失效就是倍压,原理大伙可以百度,我就不多说。
这种可靠性太低了。电源高温长期烤不坏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很多联想和华硕的笔记本电源就死在这个上面了,修过几个了。

记得第一次修这种原因的电源,一测,保险,整流二极管和电容坏了,还挺高兴,觉得好简单,当时也觉得奇怪,毕竟主电容液体没干就爆的挺少。然后换了,结果过了几天又坏了,再修才知道是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我修了一个类似的没认真分析,就简单更换整流器和电容,以为修好了,哈哈,还好闲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