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emmc转microSD小测,科技界的耻辱

楼主(2019-12-22):
弄了几片emmc转microSD的转结帖,测试了一下
10年前的mp3,台电C430P用的是F15主控,因为台电官方的固件不好用,刷了ICOO的固件,完美支持

同样一台F15主控的酷比魔方B39HDS就读不了,成色太差我就不上图了

起码能证明对这种转接方式的支持仅需要固件层面

而发布没多久的70迈pro行车记录仪完美不支持,或者说我目前没遇到过能支持的记录仪

越活越回去了,科技界的耻辱大抵如此

网友:
这是故意的?????

网友:
小电视机不错

网友A:
emmc转sd只有data0-3,读写速度会让你抓狂

网友:
主要是速度问题,换高速卡就行了

网友B:
emmc我都直接贴U盘,做成sd太厚,而且用sd的设备少了。做成tf太长,容易折,而且tf本身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转sd只有data0-3,读写速度会让你抓狂

我不懂这个,data0-3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c我都直接贴U盘,做成sd太厚,而且用sd的设备少了。做成tf太长,容易折,而且tf本身也不贵。 ...

rpi上用emmc挺好的,但我不知道rpi在我手里能干点啥,本来行车记录仪要是能用的话就太好了,垃圾小米系

不过同容量的tf卡确实跟emmc价格差不多,三星闪迪的寿命问题也不大,倒是拆机emmc的寿命堪忧,js们把emmc卖的太贵了

楼主:
也有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需求没有添加罢了,但我倾向于认为是就是故意阉割的

楼主:
mp3,不是电视机

网友C:
貌似看到了金一男

网友D:
謝謝分享,因為EMMC改裝的壽命更好還是什麼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因為EMMC改裝的壽命更好還是什麼原因?

我个人觉得emmc用的die体制要优于储存卡,储存卡用的应该是最垃圾体制的die了吧,毕竟通常情况下储存卡不用连续读写,但是nand flash和emmc是有连续读写的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看到了金一男

这事金灿荣啊

网友:
傻傻分不清,只知道两个都是嘴炮党

网友:
傻傻分不清,你以为emmc转出来跟tf卡一样吗?出来是sdio接口,树莓派可以,行车记录仪不用想,闲鱼那些个说支持行车记录仪的真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