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创充电小台灯修复汇报

楼主(2019-12-22):
前情简单回顾:充电指示灯亮,充不了电。拆开发现红圈里充电回路断了

刮箔又掉了一段,无法搭锡接通了。改在下方飞线接通,刮出焊盘

焊好线

插电试充,电流在0-600mA间快速变动,充电指示灯也不是正常的匀速脉动闪亮,显然充电芯片坏了。

当然换个芯片最简单,看充电芯片脚位不是常见的405x接法,曾发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865&extra=)求助,估计知道芯片型号的大神没空指导,那就找个模块电路凑合吧。
安鑫家1A充电宝板子有10来个,没处消耗,就用它吧

芯片信息

此板第12引脚的手电功能被弃用,其它功能完好

只用到充电功能,把输出U口截去

当前设置电阻1.2K,对应充电电流800mA,够用了

把之前的飞线拆除,DC输入插座中心+极旁铜箔也刮断孤立,后期将+极直接接到充电宝板子上

红框位置刚好够放充电宝板子

泡棉胶伺候

粘上去

焊线。底座塑料半透光,可以观察到充电指示灯情况,外壳就没有另外开孔

检查无误复装

正常点亮

充电电流正常且稳定

看来9.9的东西,省钱不省心啊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4056充电板是万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充电板是万金油

用的充电宝板子,4056的没几块,还得省着点用。哈哈

网友B:
这个台灯我也买了,亮度实在太低了,没啥用,感觉没有改的必要,买来就吃灰

网友:
这种廉价台灯的LED蓝光问题 有人关注过没

网友:
usb口接出来还可以当个充电宝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台灯我也买了,亮度实在太低了,没啥用,感觉没有改的必要,买来就吃灰 ...

帖见老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6478),只需将灯电路的限流电阻,从原来的5Ω,改成1.43Ω,低、中、高档的亮度就很适用了,功率从原来的1.3W,提高到3W多。
之后又小改过A2SHB场管发热问题(有的没发帖)

网友:
楼主用的貌似硅胶线

楼主:
没追求,就事论事,哈哈

网友:
小台灯质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