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电子烟充电模块,改充18650电池

楼主(2019-12-22):
就是这货,超小型的电子烟充电模块:

拆开就这个模样:

芯片MK317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其底部带有散热片的SOP8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MK317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MK317可以适合USB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MK317)

.输入电压:4.6-6.5V
.充电电流可达700mA
.封装:SOP8-E

接18650电池测试:

网友A:
4056换个马甲就是MK317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56换个马甲就是MK317了,哈哈~~!

4056简直就是神器 无所不能

网友:
LED灯盘固定用的磁珠两个,把电线拧到螺丝上,然后吸电池上,就不用再拿手捏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