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固态开卡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9-12-22):
  如题,虽然玩慧荣的主控很久了,但是其实一些细节还不太清楚,只会照着葫芦画瓢,特别是关于均衡磨损和写入放大方面的设置不太了解。网上翻译了一下贴在下图中供大家参考交流一下,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下面这图是关于寿命,写放大,磨损均衡设置的6个问题,这6处真实意思和用法请大师们指教。那些网上的开卡教程都没有仔细说明。

网友(2020-10-05):
好个毛贴,E文不过关,去看看我的汉化的版本.

网友:
我一般都是默认,不懂的就不改

网友:
以下有些是網上查的,有誤可能再斧正:
1.FLASH的內部交錯功能,用在讀寫
2.空間比例,有人說是預留空間,但我的特殊版本量產工具,可以設定OP空間,而且我是用288G來開,這個有待商確
3-6用於資料保護,提早的移動塊到新的,可以用來延長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