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开NW388只能开一半,这个不是128G的吗.

楼主(2019-12-22):
大虾帮看下那步错了

网友A:
既然你设了闪存自定你就得设好通道和ce数还有容量吧。容量那你只设了65536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设了闪存自定你就得设好通道和ce数还有容量吧。容量那你只设了65536呀。 ...

容量那位置改不了

网友B:
闪存不要自订,另外量产之前强擦一次。

网友:
F9强擦,然后设置那里【自订】取消,千万别√。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不要自订,另外量产之前强擦一次。

用另的版本开成功,但这坏块怎么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另的版本开成功,但这坏块怎么这么多

应该是8DIE4CE的闪存,这个坏块数还可以,做优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另的版本开成功,但这坏块怎么这么多
ce0 10个,ce1 5个,ce2 8个,ce3 10个,一共33个坏块,不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另的版本开成功,但这坏块怎么这么多

坏快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