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注塑机 之 射嘴堵死维修

楼主(2019-12-22):
今天又有两台机器射嘴堵住,无法正常生产,得修
套上专用扳手

上大锤砸松,再用借力杆拧

拆下的射嘴

乙炔伺候,上回的大号打火机已经无法满足它了

得远点烧,不然会烧化

装回

拉屎成功

打个产品出来看看,没毛病了

继续另一台
拆掉射嘴射料,像棉花糖吗

猪脑?

这台打柔光罩的,先用透明料“洗”螺杆

可以看到融化的塑料流动路径

透明灯罩

产品 (材料为阻燃pc)

end

网友:
这不叫维修吧 。。用再生料这是日常啊。。。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撒

网友A:
这是什么?望远镜?

网友B:
有点恶心的维修。。臭不臭?

网友:
产品挺多的,第一个像是望远镜

网友:
真羡慕楼主那里,工业企业可以放手发展,我们公司跟楼主的生产工艺类似,我们邯郸这边工业企业基本没有办法干了,每天HB轮番检查:HB部督查组、HB厅暗访组、市HB局执法组、县HB夜查组,一波走了又来一波。
其实人家职能部门正常监管无可厚非,但是,这边执法严格到设备上面用手摸不能有灰,有灰的话就不行,上报加处罚,搞不好还得停产整顿。
相比较起来还是南方的企业稍微好一点。

网友C:
老猪,帮我打印个200平的别墅,对了,还要加上一个真人版赵丽颖。。。。。。

网友D:
咋这东西天天修理啊,老板不能换个用的住的啊

网友E:
以前只看到胶口被堵了

网友F:
怎么坏的 注料时突然中断吗?这料看来是流动性不算好,是PC吗?

网友:
根治方法建议换个不容易出问题的设备。黑颜色的零件像是望远镜上的,半透明零件像是灯具上的。

网友:
注塑车间必须的工程

网友:
一边干活一边拍照,不怕挨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望远镜?

灯的支架,改天去找成品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恶心的维修。。臭不臭?

pc料不臭的,便宜的一次性水杯就是pc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猪,帮我打印个200平的别墅,对了,还要加上一个真人版赵丽颖。。。。。。 ...

你弄个模具来,我给你做成一块一块的“砖”,回去自己组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这东西天天修理啊,老板不能换个用的住的啊

只要用回料,就会有这种堵塞的事情,天天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只看到胶口被堵了

胶口堵相对好处理,一般用针捅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坏的 注料时突然中断吗?这料看来是流动性不算好,是PC吗?

杂质太多,主要是半成品灯头里有残留的铜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