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不知道这俩电源哪个好一点

楼主(2019-12-23):
长城300w,核霸400,两者铭牌功率似乎差别不大

核霸的pfc好像是假的,而且上面有英文weight module,意思是重量模块?

长城的pfc,明显更有分量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输出线部分。

整体上长城做工好些,计划把核霸的输出线改到长城上给电脑用,核霸改个可调偶尔用用。不知大家看法如何?

楼主:
手机版网页发帖,图片惨不忍睹啊

网友:
长城靠谱,什么王,霸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版网页发帖,图片惨不忍睹啊

长城如果没问题,就选长城,

网友:
看上去两个差不多,y散热的是乎用料好点

网友:
长城看上去不错,就是有个问题,亲是用座机拍的照片吗?。。。

网友:
楼主这照片是拿门把手照的咩

网友:
肯定长城的可靠啊

网友:
当然选长城啊,这东西要品牌的一般来讲会好一些屋里一个大水牛的两百多瓦的,和另一个什么牌子的三百多瓦的,看输出参数差不多

楼主:
今天趁着光线好,再补下图片,核霸的线已经转移到长城上,毕竟零几年的型号了,连个sata接口都没有。
这俩型号其实都有坛友发过拆机。核霸做工的确不如长城,不过风扇比长城的大,静音,每条输出线都有相应的孔位,看起来比长城的整齐。

这几天颈椎不舒服,拆拆东西转移注意力反而感觉舒服些。不过没办法在电脑上查资料改可调,不知是否有坛友改过核霸400。

网友:
这个16脚和EST7502B很像,另一个八脚IC是7508,有这个改可调的,用辅助电源加7812欺骗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趁着光线好,再补下图片,核霸的线已经转移到长城上,毕竟零几年的型号了,连个sata接口都没有。
这俩 ...

和EST7502B的接近,你可以搜这个型号改可调的

网友:
Y型的散热要好一点吧……不行就买个二手的,才几十块钱

网友:
明显长城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EST7502B的接近,你可以搜这个型号改可调的

sdc2921,搜了下网上好像没几个改可调的。。

网友B:
长城秒杀那个山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EST7502B的接近,你可以搜这个型号改可调的

长城好,还可以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城秒杀那个山货

所以之前计划是好的长城给电脑用,结果换完线发现网上没有山货方案的改装教程

网友C:
都是老P4电源。以前12V偏小,一个CPU都78十瓦,就没有多少富裕量了,用久就怕你硬盘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老P4电源。以前12V偏小,一个CPU都78十瓦,就没有多少富裕量了,用久就怕你硬盘不保. ...

精辟,现在用的换线长城电源,连机械硬盘咔咔响不认盘,接个32g的小固态却正常使用,回头量下12v电压是不是偏低
不过算起来12v也是够用的,七八十瓦,还剩100瓦,实际测量,现在整机启动时也才七八十瓦,正常上网才50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