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段时间不来,腰也好了腿也好了走路也有劲了,这是啥病?

楼主(2019-12-23):
双十一双十二撸了一些货,主要是2个锂钻(完全没有必要,纯图半价,结果都没抢到。。。懒得退了);还有钳形表、风速仪、照度仪、分贝仪、转速仪、测距仪;还有铁皮剪模型剪啥的,尖嘴钳老虎钳斜口钳凑齐6寸和8寸,擦得干干净净放箱子里,挂洞洞板上——就像幕府贵族从不见血的武士刀,即使到最后剖腹也只是碰一下肚皮,等着介错。
所以有些注定吃灰:比如风速仪和转速仪。我只是想验证一下起子/锤/钻的转速有没有达到标称?吹风机流速有没有吹牛?对比一下几款吸尘器的真实吸力。。。有道友说,测完就7天无理由好了,反正上门取件不花钱。我特么最恨7天无理由和运费险了,搞得现在买10个货得有3个二手货!无耻之徒的福音,强迫症/洁癖人士/处女座的灾难啊。

有些则纯属憨豆先生的心理:上次有坛友回复说他喜欢时刻测量温度湿度电流电压。。。这多无聊,要测咱就测光线噪声风速啥的,体验一下林副统帅都没有的待遇。

把玩抚摸了几天,这一阵就没来看帖,整个人都舒服了。

然后一回来呢,马上心情抑郁了,后悔没趁活动价把大有5228拔了。因为又有人说冲击批拧螺丝多么爽了。。。其实我们家用,一年没几次,用钻即可,也根本不需要效率。所以我建议以后每个ID注册时得标明身份:工友/实用/抚摸,诸如此类。让看贴者有个判断,从而有利于大家的健康。。。

网友:
自从我买了一个不知道真假的大艺的电动扳手后
我就喜欢上用电动扳手打木头上面的自攻螺钉
比小电钻舒服多了

网友:
工具耐操啊,男人其他的爱好都很耗精

网友A:
我想要的是5282还没下手,
有点类似于抚摸党,比较爱惜工具。太差的不想要啊……

网友:
看题目以为大姨夫来了,特来关心2333

网友:
男人买工具就像女人买化妆品一样 哪怕到手就用一次 也满足的不行

网友:
5228确实值得拥有,冲击起子拧自攻螺丝轻松。

网友B:
我是抚摸党,一次买了几把

网友:
这个月先败了一个杂牌锂电角磨来改链锯(想玩很久了),然后看了那个109的大焊又买了,还有富格16.8v的冲击手钻,昨晚又买了个5401:sweat:

网友:
病友好,没治疗断根还是不要离开这个论坛吧,疗程不能中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的是5282还没下手,
有点类似于抚摸党,比较爱惜工具。太差的不想要啊…… ...

5282值得撸。表面上看它是一把电钻,但其实它是一只吹风机。2300转的速度和独特的风道设计!靠近它,脸上小风嗖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抚摸党,一次买了几把

不错。卫生纸好评。您说句实在话,左边那把钻能不能很好地,不差那几秒几分地完成家用自摸?请认真回答,您的看法会影响很多人的夫妻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5282值得撸。表面上看它是一把电钻,但其实它是一只吹风机。2300转的速度和独特的风道设计!靠近它,脸上 ...

看到黄色、红色、橙色工具后,你会把5282丢垃圾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黄色、红色、橙色工具后,你会把5282丢垃圾桶的。

不一定。既然大家都看不起中国造,那红黄货的螺丝不一定就就拧得端正些。因为它们也是。何况您素来强调参数,那么我想2300对您而言应该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网友:
5282和5228不是同样的东西啊。。。

要各买一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的是5282还没下手,
有点类似于抚摸党,比较爱惜工具。太差的不想要啊…… ...

5282不推荐购买,生产力工具不如加点钱买得伟,米沃奇哪怕有刷的也比5282强,家用图便宜买大艺款的国内山寨。最起码电池通用。家用足够了。

网友D:
上班用的,2607用的最多,然后5262当螺丝批用的也多,其他多数吃灰。都是有刷,都能满足需要,没想过换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班用的,2607用的最多,然后5262当螺丝批用的也多,其他多数吃灰。都是有刷,都能满足需要,没想过换无刷 ...

不错。是干活的。这样建议就有参考价值得多。虽然我不一定完全赞同。因为同样一位工友“建建钣金”?也用实践说明,5282比红黄货强。当然,他的用法也超负荷了,3把5282中,有一把断齿了。

网友:
刚刚又买了一把里奇无刷140牛米无影灯,暂时解毒了

网友:
大有的产品特色明显,某方面很不错,但是往往就是牺牲其他方面性能而达到的,所以一些人说它好,大部分人说它不好。就像锤子手机,卖的是情怀。5241,牺牲转速,提高扭矩,5262,和3.6电批差不多的齿轮,扭矩调节很好,超过3.6v电批。当电批无敌。缺点一大堆,前期产品按键弹性适中,保护良好,就是容易烧续流二极管,还有电量显示。后期产品续流二极管变成两个,温度检测没有了,按键硬的像石头,没什么手感。还有就是无感无刷就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加个变频器,低速就没有性能,起步就是高速。有感无刷最差也叫简易数控。想要低速性能还是需要有刷或者有感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