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无人机主板故障

楼主(2019-12-23):
一台X5C玩具四旋翼无人机,上电池没有反应,机臂指示灯也不亮。在主板上可测得wifi摄像头正负极焊点有电池电压,可排除电池和插头、开关及连接线的问题,除此之外,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求指点迷律!!谢谢!

网友A:
没烧坏痕迹且不工作的,一般先换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烧坏痕迹且不工作的,一般先换晶振试试

也想到换晶振试下,但不清楚板上这个晶振的频率是多少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烧坏痕迹且不工作的,一般先换晶振试试

板上这个晶振可以测出好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上这个晶振可以测出好坏吗?

好像是两脚的对地电压基本一致为正常,不太确定了,反正换着试试,12m,24m常用,换了有反应但工作不正常那基本能确定晶振故障且换的晶振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两脚的对地电压基本一致为正常,不太确定了,反正换着试试,12m,24m常用,换了有反应但工作不正常 ...

测了一下,两脚对地电压相同,都是0.25V,电池电压3.9V左右,0.25V这个电压值是不是太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两脚的对地电压基本一致为正常,不太确定了,反正换着试试,12m,24m常用,换了有反应但工作不正常 ...

换了一个新的晶振上去,还是没有反应,测新晶振的两脚对地电压都是0.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新的晶振上去,还是没有反应,测新晶振的两脚对地电压都是0.25V。 ...

晶振正常,从别的地方入手吧,看下有无异常发热或者补焊下,还不行就得看电流之类的更复杂的了

网友(2020-01-23):
怀疑是电池的问题,这个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