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简易电子负载

楼主(2019-12-23):
仿制了一个简易的电子负载,网上前辈已经制作成功了,跟风也做了一个,增加了一个风扇温度控制。原理图和PCB图如下 ,原理简单,不再废话,PCB板剩余1块,有兴趣的付邮费或是邮费到付赠送,
送完为止先到先得。VX:q191011889   备注:电子负载

网友A:
这板子做下来要多少钱

网友:
我也做过两个,用cpu风扇做散热,但是散热没处理好,输入功率达到一百多瓦就炸管了,没有过功率控制,就只能加强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做下来要多少钱

没有计算过成本,就是为了DIY一个小工具,长知识长经验。

网友:
谢谢 分享,想要一块板子!!

网友:
图纸能分享下吗?厚脸皮说

网友:
不错,一直想做一个,苦于没有板。想要一个板呢~

网友:
零件是怎么焊上去的这么漂亮,电烙铁还是热风枪?

网友:
竟然用358做温控风扇,我还以为是用了324其中的一路呢哈哈

网友:
我是根据现有的零件给自己画了个,还没测试,乱画也不讲究,不是专业搞这玩意,纯属爱好。

网友:
最后装机图,一起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