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拆个被高压击穿的TP路由器电源

楼主(2019-12-23):
『X拆解』拆个被高压击穿的TP路由器电源
同样被380击穿的,换了个新的,旧的拆开看看

做工就那样

5V款的

接头是小DC头的

一锤80,不够再来一锤160

肉眼看,貌似击穿了一个元件

拔出来,中规中矩

背面全貌

这个充当保险角色也废了

这几个挂了

懒得找,没有用,丢那边吃灰了

网友:
tp还有细口的?第一次见,fast都是细口5v的

网友:
省掉了压敏电阻。否则的话非常容易修复,只会烧个保险烧个压敏电阻。

网友:
弄两个像灯泡一样串起来能接到380 上正常使用不?试一下?

网友:
通常会把高压部分大多数的零件损坏

网友:
别扔,改成12V的做辅助电源。

网友:
好奇怎么插到380V上去的?

网友:
那个7脚芯片是什么?是lp3773吗?

网友:
高压击穿的电源一般元件都坏得多

网友:
可能还有坏的,二极管,七脚芯片也掛了吧?

网友:
怎么插到380上的呢?

网友:
属实是大意了

网友:
还真的,,两种情况工厂电工接错火零。发电机接错。开闸办公室基本全部设备,电脑等都坏了。。

网友:
謝謝分享  没炸的太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