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风扇转速控制的BIOS代码都不一样?

楼主(2019-12-23):
上半年老机主板坏了,换了块主板(只换了主板,其他保持原样),CPU风扇转速均由BIOS控制,原本CPU风扇是一千多转速的,换了主板后两千多转速,BIOS都是AWARD的,BIOS里只看到打开或关闭转速控制,没有其他多余参数了。估计厂商是在BIOS里做了什么设置,那么自己该怎么修改?

网友:
我只知道有的品牌机风扇(4线)换普通主板后风扇转速特别快声音特别响,所以我一般风扇也换了

网友:
3针的还是4针的风扇?什么cpu ?

网友:
跟温度一样
bios 的温度曲线基本是标准的

当然可以自己改

uefi bios
老的也行
不过要专用软件

网友:
不同主板厂家的bios, 风扇控制的代码肯定不一样。英文一般称为 Fan  Control Profile. 这个Profile就是设计人员给风扇的一个配置文件。

我有一块铭瑄的显卡,开机后显卡在空闲状态下,都一直在高速旋转旋转。把bios刷成蓝宝石的后,立刻静音,转速变得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