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铁锂能均衡多长时间

楼主(2019-12-23):
麻烦问一下,保护板被动均衡得多长时间?组的6020磷酸铁锂电池20串,电池电压3.26,用73V5A充电器充至跳灯,测单组电池电压3.3v,继续均衡充电,保护板均衡电流50mA,充电上限3.65V,充了三天多,现在充电时测得电池电压71.2V,保护板卖家说均衡一星期。想问下,均衡一星期有没有问题?均衡后下次充电,电池会充至多少V充电器跳灯?

网友:
电池不平衡早晚不行,不能全靠那点均衡。

楼主:
测得单个电池,79个3.26V,1个3.2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得单个电池,79个3.26V,1个3.625v

这种压差靠50mA电流估计一年都均衡不好,铁锂3.26几乎没有电量的,还是手动均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压差靠50mA电流估计一年都均衡不好,铁锂3.26几乎没有电量的,还是手动均衡一下 ...

磷酸铁锂标准电压不是3.3V吗

楼主:
刚才又问下,卖家说铁锂充电到3.35V就满电了,充电到3.6V也掉到3.4,3.1至3.35能放出80%的电量。修车的说这电池不行了。卖保护板的告诉你转灯后均衡几天。果然锂电池界比较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又问下,卖家说铁锂充电到3.35V就满电了,充电到3.6V也掉到3.4,3.1至3.35能放出80%的电量。修车的说这 ...

3.26几乎没有电量,3.65是满电量,组电池前所以电池并联充电几天,已经组好了就只能手动均衡,

网友B:
6020单体用最大50ma这点均衡电流得充到天荒地老,而且一直充着那些电压高的单体一直处在过充状态,50ma分流屁用不管,如果新电池单体差异不大可以拆了单独充满再组装,差异太大别费劲儿了,均衡好了也白搭,一放电又不均衡了,除非你用大电流的能量转移主动均衡板还能凑合用一段时间~

楼主:
是32650组装的,组装前没充电,唉,现在充电跳灯,只能慢慢均衡了,三天了,现在充电电压71.4V,不知道啥时候能到7.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32650组装的,组装前没充电,唉,现在充电跳灯,只能慢慢均衡了,三天了,现在充电电压71.4V,不知道啥时 ...

劝你别这样充了,很影响电池寿命,告诉你一个方法,把充电器串个电阻再串联到电池组去充,把电流控制在50ma一下,等逐渐变小再减小电阻,电流保持50以下,避免最大电流超过50,你这样跳灯是电压高的单体过压保护了,处在过压恢复的循环状态,恢复时会有大电流通过满电单体,连着几天电池能舒服吗?你现在必须人为控制最大充电电流不超过均衡的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劝你别这样充了,很影响电池寿命,告诉你一个方法,把充电器串个电阻再串联到电池组去充,把电流控制在50m ...

谢谢回复,刚把充电器拔下,测了下电池电压70.9v,等24小时稳定再看看,快2年的电池,不追求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6几乎没有电量,3.65是满电量,组电池前所以电池并联充电几天,已经组好了就只能手动均衡, ...

铁锂电池不是3.2v吗?3.65充满最高电压,铁锂耐用的压就3.2-3.4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问下,卖家说铁锂充电到3.35V就满电了,充电到3.6V也掉到3.4,3.1至3.35能放出80%的电量。修车的说这 ...

电池不大行了吧,铁锂这个电压不正常

楼主:
下午拔下充电器,测了下电梯电压70.9v,平均每个电池3.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电池不是3.2v吗?3.65充满最高电压,铁锂耐用的压就3.2-3.4之间

卖家也是这么说的,看了下坛子里早期发的充电放电曲线,也差不多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也是这么说的,看了下坛子里早期发的充电放电曲线,也差不多是这样 ...

那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20单体用最大50ma这点均衡电流得充到天荒地老,而且一直充着那些电压高的单体一直处在过充状态,50ma分流 ...

我怀疑全拆开手动均衡都比 50ma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