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造升级一个磁吸工作灯的电池

楼主(2019-12-23):
这个磁吸工作灯可以无极调光,分冷暖两色以及混合色,带手电筒功能。

还带个USB输出,最大能输出大约1A电流。

使用中发现电池容量略显小,故把电池更换为更大容量的两节18650并联。

原始自带电池外观。

自制更换电池组

更换完毕后工作灯重量略为增加。电池续航能力有较大的提高。

网友:
这种磁吸移动灯挺实用的。

网友A:
直接粘在衣柜里面作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粘在衣柜里面作柜灯,

那就不如人体感应了吧。。。开了柜门还得按他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如人体感应了吧。。。开了柜门还得按他一下。。。

哇,人体感应不错

网友:
参考冰箱柜门开关,弄个位置检测开关到衣柜荷叶上,打开一定距离,开关弹开,自动开灯

网友B:
这个不需要换个充电模块吗

网友C:
不错不错,多少银子,19.9¥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换个充电模块吗

实测充电电流只有0.7A左右,充进去了4800mAh。。。。不过充一晚上没问题,不用改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多少银子,19.9¥吗

忘了,好几个月前买的了,似乎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