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多谢!

楼主(2019-12-23):
如图电路中,理论上R1、R2上分压应均为约27.3V左右,即a处电压应该在27V左右。在板测量时,R1、R2的电阻从几十欧一直上升到150欧左右,加电后,在板测R1上最高电压为35V左右,R2上电压为0到0点几V之间跳,b处输出电压在0到12V之间跳动。拆下来后,测量,R1、R2电阻正常,直接就是150R左右,不是从几十欧缓慢上升到150R,L7812CV三个脚任意两个脚之间无短路。除输出连接线端子外,没连接其他元件。请教下,是L7812CV坏了,还是有其他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请指教!先谢谢!
抄了下板,肯定有错的地方,先贴上来,大家帮看看。谢谢了!!另外,根据几位热心坛友的指点,检查了下,输出部分没发现问题,断开输出,合上开关后,整流堆之前交流电压在170V~220V左右波动(供电电压正常228V),整流堆之后直流电压在240V~300V左右波动。断开输出,去掉主控板、显示板,整流堆之前交流228V,之后直流318V,稳定。其中变压器T2的L5处12V电压一直稳定。其他情况正在测试分析和检测过程中……

网友A:
先加输入输出电容试试,7812虽然自激打嗝很少,不过不加电容确实有这个现象。

网友B: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

网友C:
算了  还是不说了 免得被人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输入输出电容试试,7812虽然自激打嗝很少,不过不加电容确实有这个现象。 ...

首先,感谢回复!
程控交换机电源板,原板上确实没发现有电容。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后来烧保险了,换保险还是炸,就买个新的电源换上了。然后就自己折腾这个坏的找问题,顺便学习下开关电源。串灯泡,加电后,60W灯泡常亮,电源一直打嗝,检查发现前面KBPC3510桥堆两个脚短路。换桥堆后,还是打嗝,不过间隔稍长,再次检查,发现R1水泥电阻(就是接输出正极54V的那个)烫的很,于是测了下电压、电阻……,情况就如一楼描述。回头加上电容再试试,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坏。现在只是怀疑L7812CV这有问题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了  还是不说了 免得被人喷

为什么呢,被人喷就不说了?不能因噎废食是不,哈哈

网友D:
这种分压电路一般只做电压采样,根本无法带起负载,7812并联在150欧电阻上会拉低阻抗

网友E:
两个电阻上不是一个电流去掉R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分压电路一般只做电压采样,根本无法带起负载,7812并联在150欧电阻上会拉低阻抗 ...

感谢回复。拉低阻抗倒是有可能,晚上回去搭个电路试试。另外,我查了下,L7812CV最大输入电压35V,会不会是芯片过压保护?回头,我加大R2或者减小R1把a处电压调整到20V以下,再前后加电容试试,看能稳定不。还要再检查下是不是有其他元件坏了。

网友F:
53V/300欧=0.18A
0.18*53=10w(每个电阻5w)
这么大的功率消耗,是白白的消耗掉了,不做电暖气有点浪费,得不偿失,
再说了,78XX的最高输入电压4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阻上不是一个电流

感谢回复。你的意思是说,L7812CV正常工作状态下,电流经R1和L7812CV供后续电路,R2上可能只有很小电流?这样的话,如果后续电路电流较大,R1上分压就高,如果后续电路电流很小,L7812CV输入电压也能保持在安全范围内。按此分析,这块应该没问题,应该是电源板上其他元件有问题,导致输出电压不稳,从而影响L7812CV不稳。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53V/300欧=0.18A
0.18*53=10w(每个电阻5w)
这么大的功率消耗,是白白的消耗掉了,不做电暖气有点浪费,得 ...

感谢回复。
查了下,ST的7800系列,Vo=5~18V的,Vin最大35V,Vo=20,24V时,Vin最大40V,我这个应该是35V。成品的商品。应该通过各种检测吧。我直接把两个电阻串起来接25V电源上试了下,基本上不怎么发热。没找到50V电源,可能电压高了发热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阻上不是一个电流去掉R2吧

去年R2不行,L7812最大输入电压是35V,去年R2后必烧。

网友G:
不一定是这里引起的,找了通篇发现楼主提到一个学习一下开关电源,和灯亮,怀疑是开关电源异常。保护的可能性大。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楼主并没有提及:54.7V是否稳定,通过现有已知信息判断应该是不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是这里引起的,找了通篇发现楼主提到一个学习一下开关电源,和灯亮,怀疑是开关电源异常。保护的可能 ...

确实如你据说,输出一直打嗝,最高时54.7V,应该是开关电源过流保护,还需仔细检查。开关电源过流保护一般情况下应重点检查哪些地方,还请不吝指教!再次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如你据说,输出一直打嗝,最高时54.7V,应该是开关电源过流保护,还需仔细检查。开关电源过流保护一 ...

也有可能是过压保护,这种情况通常要检查次极所有绕组的输出和取样电路。最好是有个完整清晰的电路板图片比较容易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有可能是过压保护,这种情况通常要检查次极所有绕组的输出和取样电路。最好是有个完整清晰的电路板图片 ...

我先,自己试试,不行再抄板画图,实在是不想抄,主板、控制板、输出板、显示板、一堆都是双面板,太麻烦了,看着都头痛,感谢指点!

网友:
断开次级负载查短路。还有就是检查一下次级滤波电容有没有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