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曝光一款漏水缺陷的奶瓶消毒机

楼主(2019-12-23):
之前看坛友的帖子里有拆奶瓶消毒机,机械控制的。我提到有一款类似的是由单片机控制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机会拆解了。

就是这款,没想到它会漏水。。。。。。
正常操作之后拿起主机发现底部漏出一些水,再摇晃一下,更多水出来了,果断拆开看看。

掀开盖子是有两层蒸屉,分别放奶瓶和奶嘴、盖子

底部是加热盘和热风口,消毒和烘干用,带有液晶屏单片机控制

底部是一个发热片固定罩子和进风口过滤器,

过滤器网罩可以卸下来清洗,里面是黄色风叶

拧开所有的螺丝可以打开底壳,有颗螺丝孔太深,论坛22合一搞不开,换了加长十字螺丝刀搞定。

看到主机由发热盘,单片机板,电源控制板,风机和热风系统组成

松开中间的T型螺丝可以取下发热盘

板子和壳子上都是水珠,太危险了

继电器上也是水珠

板子背面也有水。。。。还好有三防漆

显示屏小板

分析进水原因可能是发热盘密封圈装配的时候有缝隙,导致凝水渗透进主机

证据就是密封圈底部圈是脏东西,不靠谱啊

装上发热盘,看看热风烘干系统,这里有导风条

倾斜一个角度可以看到止回阀门

这样是阀门开启,热风是单向流动

这就是单向阀门结构,靠重力回位,热风吹开,风道里面是电吹风类似的加热丝

最后研究一下除水垢,怀疑我的净水器效果减弱了

水垢很硬,白醋酸洗了洗还是搞不掉

加热一下醋酸,冒泡,与水垢加速反应

擦干,光亮但是不如新啊,还是有痕迹

最后产品的型号,这个密封圈装配太糊弄事了,幸好及时发现,不然哪天主板烧了都不知道,怕怕

网友A:
密封圈老化造成的?

网友B:
如果是装配问题倒好了,还是看看是不是老化了吧,橡胶不回弹老化你装上还可能会漏水,尤其加热后有压力的情况下。

网友C:
看做工好像还可以呀

网友D:
,好新啊,看着这么新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老化造成的?

木有老化,新机器,出厂日期也很新,没用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装配问题倒好了,还是看看是不是老化了吧,橡胶不回弹老化你装上还可能会漏水,尤其加热后有压力的情 ...

确实是装配问题,重新拆装之后试用了几次都没事哈哈,密封圈弹性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好像还可以呀

谢谢捧场,哈哈,高温线,三防漆,不锈钢螺丝pp塑料,用料还行,就是装配工不专心

网友E:
用点704在壳子背面抹一下,加固密封防水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新啊,看着这么新就坏了。

确实很新,今年出厂的,没用几次,现在弄好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点704在壳子背面抹一下,加固密封防水性能。

谢谢指点,打胶也是个不错的办法哈哈,现在拆装后问题解决了。以后万一老化漏水我再试试打胶。

网友F:
这个密封圈外径比沉孔小,所以那一圈才有污渍,如果密封圈漏水,密封圈压着的那一圈应该也有污渍才对,真正流水的地方是那个出风口,那个出风口看着像个单向孔,实测单靠挡板自身的重力能有多好的密封性?更别说那个跟出风口不是很匹配的硅胶套
我修过几个这种有风干功能的消毒器,或多或少都有漏水现象,只要风扇挂了的,风道里肯定有水,螺丝都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密封圈外径比沉孔小,所以那一圈才有污渍,如果密封圈漏水,密封圈压着的那一圈应该也有污渍才对,真正 ...

谢谢指点,因为恰好水珠都在底盘下方,靠近热风处倒是没有水珠,现在把密封圈重新压好之后就没有漏水了,希望不要是从出风口进去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G:
这个属于装配问题了,装配工人不负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属于装配问题了,装配工人不负责任~

谢谢捧场,暂时没有漏水了,希望问题解决了吧,不然下次还得拆,要么就是设计有问题咯

网友H:
我觉得是放多了水

网友I:
看外观还是不错的,估计是装配不到位,一定是临时工干的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外观还是不错的,估计是装配不到位,一定是临时工干的
等牙膏ing

临时工又背锅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是放多了水

配套有个小杯,每次一杯不会错的

网友:
鑫爷用的东西高大上啊。这东西不值几个钱但是和婴幼儿沾上关系了价格翻几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