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最近需要一枚罗技电源,请坛友指点

楼主(2019-12-23):
手头上有一套罗技AUDIOSTATION音响,电源找不到了,
电源不太好找,请教坛友这样的电压能否用一个13V 一个18V电源代替?

网友A:
不能使用,正负18V看电流应该是给运放工作的,你缺少-18V肯定不行的。只能找几个电源拼起来用吧。或者用一个多绕组的变压器,自己做一个就是了

网友B:
需要3个电源吧,18V的供电有正负。可以从你手上这个电源入手改输入220V,看看压敏电阻和输入电容

网友C:
这个是三电压供电的。。。。。需要正负18V和一组13V的。

网友:
一个环牛搞掂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使用,正负18V看电流应该是给运放工作的,你缺少-18V肯定不行的。只能找几个电源拼起来用吧。或者用一 ...

就是不会做呀,小白白,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3个电源吧,18V的供电有正负。可以从你手上这个电源入手改输入220V,看看压敏电阻和输入电容 ...

我就是没有这个电源呀,老铁。能用其它单路电源解决吗

网友:
音响上常有正负18V的电源,但同时又带13V的我就没注意到。

网友:
我见过这个音响,带时钟的,那个苹果4基座要么买个转接口,要么改其他的,但却不知它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三电压供电的。。。。。需要正负18V和一组13V的。

大大,请教下能否用这种双18V电源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请教下能否用这种双18V电源供电?

电源电压满足要求了,但电流满足要求没有?原来的电源是0.5安的,这个是多少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满足要求了,但电流满足要求没有?原来的电源是0.5安的,这个是多少安的? ...

号称800毫安,也可以找一个BOSE 的正负18V1A

网友D:
电压满足了,电流也需要满足,建议找找多绕组的变压器,比开关电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满足了,电流也需要满足,建议找找多绕组的变压器,比开关电源好

变压器是否还要把AC转成DC?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否还要把AC转成DC?

需要的,我觉得

网友E:
我还有一个,为了修坏的特意买的。原价30给你吧。

网友:
搞个工频变压器呗……

网友F:
功率不大 用环妞 lm7818 lm7918 lm7815 三个二极管 多方便,寿命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有一个,为了修坏的特意买的。原价30给你吧。

可以呀,老铁,发个咸鱼连接来吧,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不大 用环妞 lm7818 lm7918 lm7815 三个二极管 多方便,寿命也长

技术流就是好,什么都会,可怜我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