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一个2018款轩逸Da屏车机

楼主(2019-12-23):
电容是ELNA
东芝TB2930AHQ电源管理芯片
东芝TB2959HQ功放芯片。
板子上带前级运放4580
处理器的资料没查到

网友A:
光有图,没有文字说明!

网友:
看着好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有图,没有文字说明!

我也是半桶水,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B:
这货自带carplay ,开机速度快,我搞了个装飞度上了。要是能更改开机logo就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货自带carplay ,开机速度快,我搞了个装飞度上了。要是能更改开机logo就完美了 ...

花了多少钱啊?有详细的教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了多少钱啊?有详细的教程吗?谢谢

淘宝买个面板加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自带carplay ,开机速度快,我搞了个装飞度上了。要是能更改开机logo就完美了 ...

确实,car play功能非常好用,就是沙雕松下总把车机的后声场声音削弱,之前搞了个逍客cd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car play功能非常好用,就是沙雕松下总把车机的后声场声音削弱,之前搞了个逍客cd也是。 ...

貌似和松下没关系,应该是主机厂的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花了多少钱啊?有详细的教程吗?谢谢

不如大众德赛280D,支持苹果Carplay和百度Carlift。支持四门喇叭、蓝牙通话。启动速度贼快。

网友(2020-01-22):
这个是薄的还是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大众德赛280D,支持苹果Carplay和百度Carlift。支持四门喇叭、蓝牙通话。启动速度贼快。 ...

成本高,解码器

网友(2020-07-05):
引用 网友B:
这货自带carplay ,开机速度快,我搞了个装飞度上了。要是能更改开机logo就完美了 ...

有面板可改??? 方向盘按键正常??有台老雷凌也想改。。。

网友(2020-09-19):
前面的面板怎么拆

网友E:
我的也是薄款支持carplay无损音乐和MP4,完美移植到老卡上,这款现在被炒到4百元了

网友(2020-11-03):
你这个车是不是老福克斯。

网友(2021-02-09):
这是装上的软件???我的现在不显示主页的按钮,收音机,蓝牙什么的都找不到了,

网友:
这屏几寸?看着像5寸。

网友(2021-03-31):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薄款支持carplay无损音乐和MP4,完美移植到老卡上,这款现在被炒到4百元了 ...

你这面板是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2024-01-31):
这个DA屏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