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广告屏组装电视 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19-12-23):
一百多买了个55寸的广告机屏幕 友达的屏幕 在卖家那里还没去取 约定我买了主板过去试好取走 在网上买了主板和倍频板 没买电源板 记得我有个电源 翻出来一看没有12v 还是坏的 然后约好了晚上去试机 现在来不及了 问了主板卖家 也没有配套的电源板 那我现在能不能用两三个电源 一个5v  一个12v 一个24v 5和12供主板 24供背光 简单试机 然后取回屏幕来在买板子呢 另外这个定义p5v接什么 pon不接 因为没有电源板信号 5sb是不是要接5v呢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PON通常是一个电阻上拉5V,5VSB是待机电源,也叫副电源。

网友A:
没有单个的多输出电源,是可以如你所说的,用多个单独电源共地组合的,就是要注意一下功率是不是能够达到要求。比如5V这组需要多大电流,12V的组大概需要多大电流。不能小于它所需,否则电路也可能会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N通常是一个电阻上拉5V,5VSB是待机电源,也叫副电源。

我分析这个pon是主板给电源的信号 让电源启动的 现在没有这样的电源 所以我是不是不用接了(这个应该是遥控器控制开关机)主板用两个电源共地接入5v和12v 5sb还用接吗?接的话和5v并一起可以吗?还是再接一个5v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单个的多输出电源,是可以如你所说的,用多个单独电源共地组合的,就是要注意一下功率是不是能够达到要 ...

哦哦 那就好 这样我晚上可以先试机了 另外就是p5v和5vsb怎么接 还是不明白

网友B:
用台式机电源可以替代吗?紫色线接黑色线可以启动电源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那就好 这样我晚上可以先试机了 另外就是p5v和5vsb怎么接 还是不明白

都接5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接5V吧。。

好的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C:
这一套都配下来,能买个2手电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台式机电源可以替代吗?紫色线接黑色线可以启动电源输出。

感觉可以  24v背光用12v加dcdc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套都配下来,能买个2手电视了吧

三百块够了 不要壳子 55的还是有可玩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