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绿联4口USB2.0带线集线器

楼主(2019-12-23):
       因为要频繁插拔一些USB设备,所以,就入手了一个绿联4口的USB2、0带线的集线器,平时用用还可以。现在用的少了些,没事拆开看看,看外壳的用料还真的挺厚道的,而且四口的USB也是铜的,不错,只是线端的USB口是铁的...

楼主:
继续未完的图片。

网友:
楼主拿着手电拍的图吧~

楼主:
是的,当时因为拍局部细节感觉光不够,如果用闪光灯,太近了会因为相机挡闪而造成黑影。

网友:
换铜壳USB嘛哈哈

网友:
那个接线的地方是直接焊上去的,为什么不采用杜邦插口呢?那样就耐用很多了。

网友:
是的 有些芯片太小 字迹很难拍清楚 有啥好的办法没

网友:
以前撸了一个2.0的卷后10块钱,后来又撸了一个3.0的。

网友:
好像偶有个类似的

网友:
我来围观可以插U盘的大茶杯垫

网友:
焊接面看不清,貌似很多助焊剂残留

网友:
好像是很常见的HUB方案,我以前买过跟楼主一样方案独立开关版本。

网友:
这不会是在被窝里偷偷拍的吧

网友:
大婶都是走高端路线的。。。。。

网友:
里面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FE1.1s 很常见的2.0 HUB。

网友:
目测质量不错,大力出奇迹,裂开了

网友:
和优越者同款方案……FE1.1
芯片成本好像不到2块钱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我一般电脑上的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