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绿联micro hdmi转hdmi/vga

楼主(2019-12-23):
撸了几个玩玩,顺便拆开看看做工。

网友:
做工差不多吧,不过感觉接口座子引脚的焊锡不是那么饱满

网友A:
竟然是带供电和音频的,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带供电和音频的,多少钱呢

一斤白菜价,就是线头接口出产没注胶

网友:
给个购买地址

网友:
带供电口和音频口的大把的。。不过带一个hdmi输出的不多

我有一个其它牌子的, 带供电和音频口, 金属壳。。反而不如不带供电口不带音频口的效果好。。。兼容性差, 很多设备信号出不来

网友B:
有一个类似的,求问大神怎么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斤白菜价,就是线头接口出产没注胶

没注胶不是问题,问题是哪里购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类似的,求问大神怎么拆开?

后盖直接用塑料名片或者废银行卡插进去慢慢撬出来

网友:
给个购买地址,谢谢!

网友:
绿联的对比其它杂牌,还算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