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1斐讯N1盒子刷Ubuntu系统

楼主(2019-12-23):
智能家居第一站,nas好多都比较贵,树莓派价格高,想起之前玩的斐讯盒子N1网上现在也有卖的,7-80块吧,网上教程也多。大概写写我的操作。我的智能家居操作:
1.N1刷Ubuntu系统。
2.Ubuntu装domoticz,装mqtt。
3.esp8266(nodeMCU)刷ESPeasy。
4.nodeMCU接入温湿度检测器DHT11,实现在domoticz上检测室内温湿度(这样接其他传感器或者开关都可以自由处理了)
5.domoticz接入天气预报(番外篇)
第一次发帖,还请老铁们多多支持,后面持续更新。。。

1降级:斐讯官方固件比较新(>V2.22)的版本bootloader有问题。
其实就是刷引导分区,新版的不能用。
下载固件
网友提供的资源 文件分享 密码:nzwy53
  • 盒子连接显示器、网络(与电脑在同一局域网内,一般都是)后,开机。
  • 用usb线连接盒子和电脑,使用靠近hdim口的usb口。
  • 点击固件版本:v2.2xxxx三次,看到有打开adb提示。
  • 使用adb连接 adb connect 192.168.31.196
  • 重启,进入fastbootadb shell reboot fastboot, -本人试过TypeC线,有的笔记本是有typeC的接口的相当于拿typeC当做公对公的USB线是可以使用的,自己买一个也不贵。
  • 刷入固件
    • fastboot flash bootloader bootloader.img
    • fastboot flash boot boot.img
    • fastboot flash recovery recovery.img
    • fastboot reboot
这样,降级就完成了,开机看到显示的还是之前的但是实际上已经刷机成功了。

2刷机:刷一个官改的系统或者第三方系统
我刷的是一个第三方系统,用来当电视盒子的,这里不做展开,需要的网上搜一下,很多教程。原版和官改和第三方都是安卓系统。

3刷Ubuntu:这个都是建议使用U盘启动的,简单,无风险,不想要了直接拔掉U盘就回去了,当然永久使用的话也是可以刷到内部的,不需要U盘启动
下载系统文件
armbain 镜像: 下载地址将U盘做成系统引导盘
  • 解压镜像文件 xz -d xxx.img.xz
  • 使用命令查看u盘挂载点df -h,我的挂载点为/dev/disk2,每个人的挂载点是不确定的
  • 将已经插入的u盘先卸载diskutil unmountDisk /dev/disk2
  • 将镜像写入u盘dd if=xxxx.img of=/dev/disk2,这一步相当耗时间
  • 修改引用文件,从地址下载文件,保存入u盘/boot/dtb目录,
  • 编辑u盘中的/boot/uEnv.ini文件内容 将里面 dtb 一行替换成这个文件的名字并保存
  • 制做启动盘完成,千万不要直接插入盒子,这样盒子会修改u盘内文件的权限,造成linux系统无法启动
安装adb调试程序
  • 下载地址
  • 解压 unzip platform-tools_r28.0.1-darwin.zip
    如何让命令生效,就不详细说了,能看这个的,应该对linux这一套比较熟悉了

以上是Linux系统的操作
Windows系统的话下载镜像,
下载工具Win32 DiskImager img磁盘映像工具 ---自行百度一大堆。
首先格式化你的U盘分区格式为 FAT32 或者把U盘分区全部删除。
打开启动盘制作工具:左侧选择你的U盘 → 点击 [Reset] 重置U盘 →  点击 [Restore] → 选择 Linux 镜像文件 → 提示框点击 [是] → 等待制作完成
制作完成后,会出现一个名为 BOOT 的分区,打开它。如果你把分区全部删除了,BOOT 分区默认是 FAT16 格式,Windows 是不会显示的,可以使用 DiskGenius 来访问。
然后需要对 BOOT 的分区 dtb 文件进行一些配置和修改
重要步骤:1.dtb文件夹里的gxl_p230_2g.dtb复制到 BOOT 分区的根目录并重命名为dtb.img。如果是 4.16、4.18 内核,dtb 文件是meson-gxl-s905d-p230.dtb。 我全部用的是meson-gxl-s905d-p230.dtb 这个。
2.修改配置文件:修改 BOOT 分区的uEnv.ini文件,将dtb_name值改为/dtb/meson-gxl-s905d-p230.dtb

将 N1 断电,插上U盘、网线,最好是插靠近 HDMI 接口那个 USB 接口,通电开机。
正常情况下顺利开机并进入 Linux 系统,如果没有进入 Linux 系统而是进入了 Android 系统,ADB 连接至 N1,输入adb shell reboot update。
接下来的操作我会以 SSH 远程连接为例,如果你使用 HDMI 连接显示器也可以,这种情况推荐你连接一个 USB HUB,方便连接鼠标和键盘,当然,如果你用的是 Server,那么就不需要鼠标了。
用户:root
密码:1234
如何获取 N1 运行 Linux 的 IP?打开 cmd,输入nslookup amlogic,如果amlogic无法解析IP,可以尝试解析aml。如果还是没有解析到 IP,可以显示器和键盘连接 N1,然后输入ifconfig eth0 | grep -w inet | awk '{print $2}'。
如果你不清楚如何使用 SSH 连接 N1,可以参考《OpenWrt/LEDE 新手指南》里的 SSH 连接步骤。
首次登陆需要重置密码,先输入当前密码(1234),再输入新密码以及确认新密码。
设置完密码之后会让你新建一个普通用户,如果是使用 Server,直接按 Ctrl + C 跳过。如果是使用桌面版,推荐创建一个普通用户,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跳过之后,再次使用 SSH 连接。

网友A:
这就完了?写个详细版的啊,手头还有2个闲置的, 也发挥一下余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完了?写个详细版的啊,手头还有2个闲置的, 也发挥一下余热

求转一个!!!报个价吧,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转一个!!!报个价吧,兄弟!

某多多上还有,但是发现涨价一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完了?写个详细版的啊,手头还有2个闲置的, 也发挥一下余热

更新了点,网上教程比较多,说下大概私聊,问题一个个解决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转一个!!!报个价吧,兄弟!

总的亏了8万啊,  留着做记念,提醒自己不能贪小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的亏了8万啊,  留着做记念,提醒自己不能贪小便宜,

不是吧。。。。。。。。。。

网友C:
淘宝35包邮的升腾GI945不是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35包邮的升腾GI945不是更合适?

那东西路由器的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