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白拆一个垃圾华盛9205a万用表,顺求维修方案

楼主(2019-12-23):
电子小白,天天瞎折腾,想把电蚊拍换成锂电的,结果用万用表瞎点,点到电蚊拍高压部分,只听啪的一声,火光一闪,万用表通断档长鸣。拆开看看,顺便求大侠指点看看能不能维修。谢谢。

网友A:
杂牌9205就没必要折腾了,牛屎芯片容易坏

网友B:
牛屎挂了,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9205就没必要折腾了,牛屎芯片容易坏

可以当铲屎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屎挂了,仍了吧

嘿嘿,想折腾下,看论坛有坛友折腾 。

网友C:
去优惠购里面撸一块免量程的吧 好使还不贵

网友D:
输入侧大部分都有保护二极管,有的是用三极管反向并联。看看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侧大部分都有保护二极管,有的是用三极管反向并联。看看坏了吗?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优惠购里面撸一块免量程的吧 好使还不贵

撸了一块优仪高的77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侧大部分都有保护二极管,有的是用三极管反向并联。看看坏了吗?

如果坏了,出了二极管那一档,其它的档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坏了,出了二极管那一档,其它的档好用啊。

你没搞懂呀 不是测二极管那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