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废旧灯箱内偶的一电源 拆了大家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2019-12-23):
废旧灯箱拆的 还没试好坏 先拆了大家看看做工如何 里面变压器那块好像有发黄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有颗电容还有点怀孕 直接上图吧

网友:
不靠谱 扔咯吧

网友:
烤鼓包了,哈哈

网友A:
如果用,也要仔细检查一下,重点测量一下开关管和电解电容的性能,看来热的够呛。

网友:
有个电容怀孕喽

网友B:
四脚管是啥型号的?没看到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也要仔细检查一下,重点测量一下开关管和电解电容的性能,看来热的够呛。 ...

请问电容的性能怎么测量 我万用表只能测10uf以内小电容的容量

网友:
最简单的RRC电源,性能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脚管是啥型号的?没看到电源芯片。

四脚管上面的字都没有了 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