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斯达莱5W;5毛钱的E14节能灯,找个铜头E14这费劲!

楼主(2019-12-23):
2012年产品,没听过这牌子,5毛肯定就是铁头了。

网友:
以前用节能灯的时候,一直是鲁电的,好像还不错

网友:
对比看,亮度确实不如同功率LED灯

网友:
节能灯可以退役了

网友:
当备用灯泡,弄个转接器应急。好像三基色节能灯质量和光效好些,光色一般比450纳米加580纳米LED灯具鲜艳点。

网友:
像这种直接不再买了

网友A:
我喜欢捡这种节能灯拆里面的电路板,以前主要是为了里面的漆包线,后来觉得里面的电子元件也可以备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捡这种节能灯拆里面的电路板,以前主要是为了里面的漆包线,后来觉得里面的电子元件也可以备着。 ...

保险、电容、二极管、护套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