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通风柜控制器拆解

楼主(2019-12-23):
手里有个通风柜控制器,拆开看看
外观

反面

接线图

卸掉螺丝,取出电路板,有两块

其中一块

反面
单片机

驱动

7805

位置芯片,印字擦掉了

版号

另一块反面

正面

继电器

变压器

接电试开机正常,按键继电器有动作,屏幕有显示

谢谢观看!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没有看到品牌,但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存储器还磨个毛线的字啊,,放编程器上自动识别出来了

网友:
SW/NC是个电位器感应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