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路由器回顾系列6)最早的Wifi接入方案,AboveCable ACRT2010 11M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9-12-23):
手里不少路由器实在太老了,白送也没人要了,所以陆续编辑成帖子然后扔掉。
今天展示的这款,是最老的802.11b的无线路由器,速度仅有11M,在如今看来是古董得不行,但是在当年却是高端精品。

而且,在当时,如此“豪华”配置的路由器,其体积却如此小巧,又采用了铁壳,实在非常的罕见。

虽然是铁壳,但是外形却挺精致,并没有采用直角的外壳,而是在顶盖部分采用了一定的弧度,使得外观上多了一些鲜活。
不过显然这样的处理会增加不少成本。

路由器的接口以当时的标准来看,相当的丰富,一个Wan口,四个Lan口,一个LPT口,一个天线接头。

背面的标签也是非常的朴素

无线接口的镀金经过了这么多年还是光亮如新

现在主流路由器的供电都是9-12V,而这款只有5V

这个品牌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名气也不大。早期群雄逐鹿的时代,有很多昙花一现的品牌。想想现在其实也一样,昙花一现的路由器品牌太多了。

移开外壳,整个路由器非常的紧凑,塞得满满的。

面板的指示灯都是双灯位,提供了10M和100M的指示提示

无线模块其实是一块PCMICA的无线网卡,从这一侧来看,外壳没有任何的信息。

将PCB取出以后发现在底壳挂耳的地方,有两个黑色的屏蔽圈。防止从挂耳处造成PCB短路。细节做得相当不错。

无线模块取下后,背面有完整的信息标签。11M的无线网卡,这个模块直接查到当时的笔记本PCMICA插槽也可以使用,不过驱动估计无从获取。
虽然生产商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但是匪夷所思的是,一直到今天,这个品牌还在,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模块的外壳部分,依然有一部分的镀金,当年真的是舍得用料。技术不行堆料补

主控的型号是AMITSOC-0261,芯片太过于古老,已经无从查证其用途和规格了。

lan口的耦合变压器采用的是YCL的PH202484,直插封装。而Wan口的则是贴片封装

在集成度很低的年代,LPT口外围电路的元件很多,除了每一个针口对应的耦合电阻,还有若干的74芯片,进行信号翻转或者同步转换。

这是内存芯片GLT5160L16,容量只有1M

路由器的固件采用的是现在已经几乎见不到的CLCC封装结构,还是AMD出品的呢。

交换芯片上散热片无法取下,也无从知道型号

出乎意料的是,在那个集成度很低的年代,如此一款功能丰富的路由器,背面竟然没有任何元件,可见当时设计功力还是非常出色的。同期的DLink的同样功能机型,其复杂程度一言难尽。

所有的东西,就经不住岁月的蹉跎。当年的精品,如今已经是废铁垃圾,年华老去,逐渐褪色的我们,不知道何时也会如这些古董一样散尽光辉。

网友:
保养得很好。拍摄清晰,讲解细致,帮帮团的作者就是不一样。
这个产品当初一定不便宜。
科技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十多年时间,WIFI技术越来越先进了,芯片集成度也越来越高,现在的路由器好多都是一个芯片完成所有工作。

网友:
那时的东西  做的都很认真

网友:
那个时代人们还看中品质

网友:
当时有很多PCMCIA的无线网卡,被改成无线路由器了
日本洋垃圾到国内
国内的WIFI 11B就是这么兴起的,时间大约是2004年前后

网友:
2008年,我还是在用ADSL加有线路由器上网,家里有台IBM T22的笔记本电脑,要上网就只有从挂到门框上的有线路由器扯根长长的网线下来,经常被绊得不是路由器掉就是电脑摔。
那时候wifi还叫WLAN,最快的54M价格也很贵,我就花100多在淘宝买了套二手的11M D-link无线路由器加一块白板的PCMCIA无线网卡。虽说两台电脑之间对拷速度慢得惊人,但看网页看电影聊QQ是没问题的,主要是没有网线了,想怎么用笔记本都可以,你们有时候看到那些人睡在那,笔记本侧放在边上的事情我经常这么干。
2010年的时候,150M路由器和300M路由器出来了,300M的要400多我买不起,就花150买了台腾达的150M无线路由器,那时候笔记本电脑也换成了IBM的T60,自带无线网卡功能,我装好路由器一连上去,显示300M,开始觉得奇怪,明明是150M的,怎么可以跑300M,难道是厂家弄错了?后来问论坛上的才知道,我买的路由器是支持全双工的,网卡也是全双工的,收发同步当然就是300M了。试了下拷电影,居然比我那100M有线还快呢。

第一台无线路由器

网友:
看到大家对以前的回忆也勾起了我记忆,对网络设备的接触好像是13年或者14年,是因为网络问题才进的数码之家,我家是农村,那时候家里用的迅捷R40有线路由器ral8196C方案的,4m的ADSL电话线上网,下载速度320KB/s,之前自己用还可以,后来结婚了,G31平台E2140老电脑给老爸用,自己又装了个AMD X4 640平台,同时跟前院老姑家表哥共用这个网络,我爸看PPS网络电视,它P2P的技术,一看电视我这边啥也干不了,PING值3000左右,那时候玩英雄联盟,延迟直接460,从那以后,开始琢磨路由器,先买的磊科705P本地街里花70方案ral8196D  150M,回来一用一个鸟样,后来又买个网件3000R  博通5358方案,双频300M, 239元回来一用也是那个鸟样,后来再京东69买了个磊科ni360,5357方案的,回来一用效果好了,没那么严重了,但是PPtv用起来 游戏的延迟还是有点高,不过还可以接受,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磨,对网游失去了兴趣,因为找路由器的同时发现网上有人对360这个路由器刷机,刷235和236的,然后就跟着帖子学起了刷机,后来又找到8196C刷285p的帖子,然后自己的迅捷正好是这个方案,然后就买内存,闪存,编程器,936焊台.。。。可能是自己买的内存有问题,反复换几个都不行,焊盘拆毁了报废,不灰心又买。。。。。后来就跟数码之家结缘了,
总结一下,这些年虽然经历的事物没你们这些大神级那么丰富,回忆起来也挺有乐趣的

网友:
人生第一个路由器,是有线的tplink,08年左右在广州天河岗顶买的,型号忘了。第一台无线路由器是迅捷的FW300R 300M,2012年7月狗东购入,72块钱,放宿舍用,宿舍有网口的,当时小白,不懂设置二级路由,还以为路由器不行。同年12月,59/个,再购入3个,一个放家里用,其它的转手卖给其他人。当时,我应该是村里比较早用上WIFI的了。

网友:
我的第一个无线路由器是LINKSYS,全英文界面,具体是那年忘了

网友:
偶的第一台无线路由器是摩托罗拉WR850G V2,现在还用着呢

网友:
买的第一个无线产品是一块11M的 TP-LINK USB网卡,当时是为了PSP2000联机使用了,叫王卡(AP)模式,现在知道其实就是发射热点给PSP用,当时可能路由器还没普及没这个概念吧,网卡还是推荐的指定的型号,明确写了支持AP模式才买的。

网友:
我靠,我居然也有这个路由器,一模一样的,下周回家拿出来,太有岁月感了!

网友:
手上还有个tp的402纯有线路由器,还在用的最老的是340g+,改32+8刷ubnt用2.3频率,上专业网桥定向天线。做一对组网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路由器是我喜欢的样子,堆料丰富,做工到位,现在用用应该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当百兆交换机还不错啊

网友:
12年上大学买了第一个无线路由腾达150m 单天线,当时啥也不懂 有人看电影玩游戏的就受影响,导致宿舍关系不和谐,后来斥巨资又买了台腾达刷了机有了流控就好多啦

网友:
堆料丰富,做工到位,现在用用应该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最早用过TP的54M路由,但那时宽带只有4M/8M,手机也都是功能机,WiFi除了少数人笔记本需要,作用实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