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两台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9-12-23):
一台进不了系统,好家伙,原来是装机的时候就没插好的sata线

楼主:
另一台电脑 连开机 bios画面都没.拔掉内存 原来内存有发霉 洗板水清洗不掉排阻发霉脏污 直接回焊排阻 后开机正常

网友:
还带IDE插槽?啥主板呀这是?

网友:
这机器扔了吧

网友A:
机器估计有6、7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个硬盘供电线就这么歪着插了好多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估计有6、7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个硬盘供电线就这么歪着插了好多年啊

G41都十几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估计有6、7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个硬盘供电线就这么歪着插了好多年啊

歪着插了这么多年

网友(2025-02-13):
回焊要加锡吗?还是加热一下就行?

网友:
威刚内存还算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