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热熔枪试用后

楼主(2019-12-23):
热熔枪第一次用,说是不漏滴胶,实际应用,还是会滴(插上电,和胶棒头向下会一直漏),不知道就这种才有这样的问题还是都一样,还发现一个问题,胶上去后,抹平会难看,抓里也不行,干后一扣就掉,不知道是我的操作问题还是胶的质量问题,我是给塑钢窗户接缝上打的

网友:
确实使用方法有问题,热熔胶不能抹,觉得不好看可以用热风枪吹一下。门窗防水不能用热熔胶,用玻璃胶合适些。

网友:
塑钢窗户 用玻璃胶比较好, 干后不是硬性的.

网友:
热熔胶是不防水的,即使当时粘结实了,雨淋后就会开胶。我看给我家封阳台的用的是一种硅酮密封胶。

网友:
想要不滴胶除非地球引力消失

网友:
你用错地方了,补缝用玻璃胶。
热熔胶对塑料布料及各种粗糙的表面效果会好点,打火机烤一下塑形效果会好很多。
热熔胶对光滑表面效果奇差,不久就会脱落。

楼主:
塑钢窗户接缝处主要是想的用于防风沙,不是防水

网友:
热熔胶和别的一样要接触面干净。。。而且粘毛绒纸张多一些。。。

你这个不是调温的么,不用滴落一点正常的,温度调低一点。。。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
多少滴一点
那是枪嘴里的一点点
我那个枪嘴内部有仿滴胶的钢珠和弹簧
不知道你的有没有

网友:
热熔胶不防水的。

网友:
热熔胶打窗户,该叫你奇葩了

网友:
门窗有专用胶,不能用玻璃胶代替

网友:
加热温度高一点会粘得牢些

网友:
粘不牢是因为热熔胶粘贴的东西没有高温,如果你能把要粘的东西也加热一下,就会发现它也是很牢固的,牢固了当然会防水,实际操作时,用热风枪来加热已经抹上去的热熔胶,胶和粘结物同时被加热,效果就出来了 。
窗户密封应该说是不适合用热熔胶的,玻璃胶方便操作,密封效果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