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手求教,谢谢友友们。

楼主(2019-12-23):
这种润滑油能不能用在12V的电动扳手或冲击起子机里?如果不适合,但已经加进机器里了,会怎样?

网友A:
加的少啊,没有事,齿轮,要求不高

网友B:
放心大胆的加没事

网友C:
像是锂基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锂基润滑脂。

好像是羟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大胆的加没事

谢谢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的少啊,没有事,齿轮,要求不高

谢谢友友

网友D:
这种羟基润滑脂需要加热后滴入波箱使用的,直接加怕会加速电机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羟基润滑脂需要加热后滴入波箱使用的,直接加怕会加速电机磨损。

确认?那要赶紧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羟基润滑脂需要加热后滴入波箱使用的,直接加怕会加速电机磨损。

加入齿轮箱,与电机磨损有什么关系?

网友:
看着很像遥控车的差速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认?那要赶紧换了

别担心了,直接涂抹没问题,那个滴点温度是润滑脂的一个参数,所有润滑脂都有的,不是说要加热滴入的意思。你想想看,要是加热到360度灌入你的工具,塑料件早熔化了,轴承也进入中温回火了,硬度要下降十几度的,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担心了,直接涂抹没问题,那个滴点温度是润滑脂的一个参数,所有润滑脂都有的,不是说要加热滴入的意思 ...

谢谢友友,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