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BL蓝牙音箱SD-18拆机,电量报警求助

楼主(2019-12-23):
撬下网罩,卸掉螺丝,就拆开了。
现在问题是,电池电压正常,各功能使用正常,但电量显示无电,电池电量报警。更换充电芯片AX无果。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或有电路图。

网友:
这货是山寨的啊,都是最便宜常见的芯片方案

网友:
内部真的一般化

网友A:
到处飞线,不太可能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处飞线,不太可能是正品。

网上有拆机,可能是低端产品,找厂家代工。

网友B:
电量检测一般是电池出来直接一路通过电阻分压去主控的,看电路板电池出来直接去电源的电感了,

但在电源U1边上有过孔,有电阻,或许就是去电压采样的,可以尾随检测各电阻是否阻值正常,或直接重新组合分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量检测一般是电池出来直接一路通过电阻分压去主控的,看电路板电池出来直接去电源的电感了,

但在电源U1 ...

谢谢
最后一图,电池接线右侧几个电阻都拆下测量无问题。
电感右下角的无脚AX管理芯片,输入脚在开机时有3V电压,但无输出,更换了此芯片,但仍无输出。
感觉肯定是电池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但不知道是哪部分电路。

网友:
把电池拆掉,直接用直流电源共电,看看还报警吗?我怀疑是电池有问题,原来遇到过,测电池电压正常,一带载电池压降很大

网友C:
JBL没有这样的货吧,再低端也没这么丑,不会用这样的液晶屏的,就是山货,明目张胆的山,就是小作坊做的。

网友:
大牌音箱哪儿有支持sd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JBL没有这样的货吧,再低端也没这么丑,不会用这样的液晶屏的,就是山货,明目张胆的山,就是小作坊做的。 ...

正品jbl的,只不过是贴牌的

网友(2020-03-02):
我也从京东上买了一样的,确实是JBL,各种功能都有,音质一般

网友(2024-12-25):
电池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