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线座充是否全部通用,今天试了下无线座充竟然能给飞利浦牙刷充电

楼主(2019-12-23):
飞利浦自带的无线充电线挺麻烦,那么长一根线,如果远出不太方便,于是想带个手机无线充电座试试,没想到灯在闪,不知道有没有伤害,能不能充进电

网友:
电压高了你说有没伤害

网友A:
巧的很,我今天也拆了和你这一样的充电座,5V2A输入,5V1A输出。可惜给M30充电太慢了

网友:
就看无线充电座有没有最小电流控制,我有个充电宝虽然能充电动牙刷,但一会就关闭充电,应该是感应负载电流太小问题。

网友:
只要符合协议就能充电,和用什么设备没有关系,哪怕你放电磁炉上也能充电,因为原理一样!

网友B:
这个输出电流太小,充电太慢了,我有个一样的(黑色),还在那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的很,我今天也拆了和你这一样的充电座,5V2A输入,5V1A输出。可惜给M30充电太慢了 ...

你怎么知道我的是5V1A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出电流太小,充电太慢了,我有个一样的(黑色),还在那里吃灰

慢都不要紧,有时应急用一下,飞利浦自带那个充电线真的是太长太占地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我的是5V1A输出的

我的是这样的参数,测量也是相符的,X-doria牌子的

网友:
我早就知道了 应为充了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