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光猫接两台路由器会是啥情况?

楼主(2019-12-23):
一个光猫接两台路由器会是啥情况?
今天闲得蛋痛就这样测试了一下,两台路由器都可以上网,网速并没有叠加。

单独一部手机测试的网速。

两部手机分别连接两台路由器的网速,k2p这台明显降速了。
赠送的魔百盒iptv占用的宽带是独立的还是并在这条网络里的。

网友:
一个路由接两台光猫才可能叠加吧,,还要路由支持

网友:
???? 你是怎么想的?

网友A:
我家光猫是两个网口,一个千兆,一个百兆。千兆直接网线接电脑,下载速度可以到40MS,百兆网口接路由,手机用

网友:
要多拨才能叠加

网友B:
现在是帐号+端口限速,多播已经不能叠加了

网友:
楼主回路清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光猫是两个网口,一个千兆,一个百兆。千兆直接网线接电脑,下载速度可以到40MS,百兆网口接路由,手机 ...

这思路真神奇,比神奇女侠都神奇

网友C:
我这光猫有两口,一千兆,一百兆,原来接的百兆,后来提速成200m网,就给换成了千兆口,百兆口接上试了下,没有网络

网友:
我家千兆光猫,千兆端口接千兆交换机,家用。百兆端口接优酷路由器,再外接八口交换机,接了5只玩客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光猫有两口,一千兆,一百兆,原来接的百兆,后来提速成200m网,就给换成了千兆口,百兆口接上试了下, ...

运营商做了vlan,端口不能随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家光猫是两个网口,一个千兆,一个百兆。千兆直接网线接电脑,下载速度可以到40MS,百兆网口接路由,手机 ...

为啥不用千兆口接到千兆无线路由器?

网友:
为啥我家的另外一个口只能接机顶盒?

网友:
光猫一个是网口,接路由器。另一个是数据口,接网络运营商提供的网络机顶盒,看网络视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千兆口接到千兆无线路由器?

我的老电脑,无线速度慢

网友E:
嗯,我家的电信光猫是1千兆+2百兆+itv,千兆接了小娱C1,百兆接了歌华,都可以正常上网。还有一百兆准备接新3.。。。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老电脑,无线速度慢

我意思是再从千兆无线路由器的千兆口供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我家的电信光猫是1千兆+2百兆+itv,千兆接了小娱C1,百兆接了歌华,都可以正常上网。还有一百兆准备接 ...

你这和楼主差不多  光猫最好桥接 小娱C1作主路由  其他的 都接C1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帐号+端口限速,多播已经不能叠加了

4拨100兆很稳定  已经两三年了

网友:
楼主,你都没说清楚你的接入模式啊,应该是光猫是网关了DHCP,三个设备都没PPPOE,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