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超声波清洗机的振子

楼主(2019-12-23):
tb买来,拿的时候被电了,之后拿被电,拆旧的拿被电,万用表测之,按压后测量,有时候四十几伏,有时候一百多伏,有一次闪过六百多伏,还真是压电陶瓷啊。

网友:
这种清洗效果如何 比如能清洗小零件的油污吗?

网友:
恁就是那挨电的命哈哈哈哈

网友:
没我自己DIY的清洗机厉害

网友A:
你们谁有空可以转帖到新站来 我授权你们转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8314

网友:
仪49!三只松鼠坚果礼盒58!吉普男羽绒服79 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谁有空可以转帖到新站来 我授权你们转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8314 ...

这个没有分享价值,只是看个热闹,不如看工业上大功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谁有空可以转帖到新站来 我授权你们转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8314 ...

你diy做的·效果怎么样?我在想假如洗菜水池装上几个 28KHZ的,是不是能当洗碗机,还能洗菜??。。。。你的制作成本多少钱?多少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diy做的·效果怎么样?我在想假如洗菜水池装上几个 28KHZ的,是不是能当洗碗机,还能洗菜??。。。。 ...

我做起来没怎么用过····  28KHZ的工业上有用来洗菜洗碗洗发动机的。成本看你做多大了 淘宝上都有配件

网友C:
你这个胶估计不行吧,据说这种要用专门的胶的

楼主:
胶硬,依然振动无力,测整机功率6至9瓦可调,拆测电位器正常,功率管 二极管等正常,很晚了收工,明日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胶估计不行吧,据说这种要用专门的胶的

专用的胶也是环氧树脂胶,跟我的胶参数不一样,但是也能用

网友:
这个振子怎么是这个样子

网友:
想当初我换这个被电的最后带手套去搞,换了这个你可能要调节最大那个电感磁芯的间隙才行,我当初也是走了好多弯路,后来在某个论坛看到压电陶瓷和电感配套才行,感觉调线圈多少太繁琐,试试在磁芯间垫纸调磁芯间隙看看,结果还不错。

网友:
这个振子力够吗?

网友(2020-08-18):
有没有高手出个40k和28k双频的套件,现在马宝的价格都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