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车灯离开车身无法点亮?不存在的,看我点亮宋MAX全LED大灯

楼主(2019-12-23):
同事车子撞了,换了个大灯,旧的被我顺过来了,研究了半天 竟然点不亮,百度说是走CAN的 离开车身无法点亮,我可不信邪。看我盘它

已经拆掉外壳了,这个车灯外壳比一般的车灯都要大。。。。。。。

转向灯能直接点亮

其他灯怎么接线都无法点亮

远光有2个 每个是2芯的欧司朗LED灯珠

近光是三芯的欧司朗LED灯珠

拆下来后感觉不那么大。

驱动

密密麻麻的测试点

研究了半天 终于想到跳过CAN芯片控制不就得了

成功点亮近光

如法炮制 点亮远光

日行灯也亮起来了

亮度还不错哦  招天花 感觉不宽,实际行车宽度还是可以的

远光灯

怎么点亮?看这个电路图就知道怎么弄了。在这块驱动板上 CAN芯片都是直接控制驱动芯片的13脚的,没接收到开灯命令时给出低电平不亮,高电平即可点亮,我直接接VCC

这个拆出来一个一个灯也容易驱动,体积小改电动车照明的利器啊

网友A:
改电动车上会不会太亮了

网友:
不错。准备怎么做什么用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动车上会不会太亮了

至少比原车的好,要知道电动车是没有切线可言的,晚上对面看到刺眼无比,如果这个装上就跟车一样有明显的明暗切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比原车的好,要知道电动车是没有切线可言的,晚上对面看到刺眼无比,如果这个装上就跟车一样有明显的 ...

电动车而已,哈哈,不过折腾的精神可嘉。

网友:
做射灯也可以的 家装的局部照明或者屋宇的泛光照明

网友:
技术是可行的

网友:
该电动车照明肯定不错

网友:
吊天花板当吊灯,绝对引人瞩目

网友B:
期待改電動車燈。我有個邁騰b8的,都不知道怎麼安裝合適

网友:
点亮个LED就弄这么复杂,可靠性不知道如何,价格贵是一定的

网友:
楼主威武介于牛A牛C间

网友:
这灯做工还可以

网友C:
电动车,呵呵,灯在想,当年劳资还好的时候,价格能抵一台电动车,哎,虎落平阳被犬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改電動車燈。我有個邁騰b8的,都不知道怎麼安裝合適

B8的好像体积好大,也不好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B8的好像体积好大,也不好驱动

我的已經驅動好了,就是不知道怎麼安裝,反光聚光也不會弄

网友:
车灯折腾好了,不买个同款车把这灯用上?谢谢大神分享搞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呵呵,灯在想,当年劳资还好的时候,价格能抵一台电动车,哎,虎落平阳被犬欺!! ...

不是抵一辆,是抵好多辆电动车,奥迪大灯可以抵十辆

网友D:
灯芯不带驱动就有办法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芯不带驱动就有办法点亮

对,这个不用原车也能驱动毕竟是三芯,随便一个降压驱动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