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关于光耦导通后输出端电阻的疑惑

楼主(2019-12-23):
手头有2种光耦, 最最最普通的, EL817, 与 TLP521-1GB, 触发端都是用3.3V, 都是经过200欧电阻, 这2个光耦的输出端电阻,EL817的是450欧左右(电流13ma), TLP521的是300欧左右(电流11ma).   EL817试过将电阻减小到100欧,电流串到35ma左右, 导通电阻在230欧左右, 均是远大于普通三极管的导通电阻几十欧的水平。  请问大家手头的光耦也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A:
光耦的传输模型不是以输出电阻描述的,是以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之比描述的。也就是说光耦其实是一个流控电流源,输出端电流值与输入端的电流关系一定范围内认作常数,并且输出端是电流源特性理论电阻是无穷大,但是实际上有一个等效并联电阻。
建议你先学号模电知识再考虑这个问题,BJT一般也不以导通电阻衡量其特性的,而是等效为流控电流源建立分析模型的,跟光耦其实很像。
你用V/I测得的电阻其实是等效电阻,不是动态电阻。你需要输出多少电流来达到控制效果你要先计算好,然后仔细阅读光电耦合器的Datasheet,了解输入端此时应该提供的电流,输出端的压降,还有这个条件下的传输系数。

网友:
mos管才算电阻,三极管的都只计算压降和电流

网友A:
例如,EL817的datasheet如图,电流传输系数在50-600%之间,也就是说假设某一条件下电流传输系数为100%,当输入端发光管流过1mA电流,那么输出端无论两端电压为多少,电流也为1mA。但是假设输出端等效并联电阻是10K,即动态内阻为10K,那么输出端两端电压每变化1V,电流在1mA的基础上变化0.1mA。假设你加在输出端的电压为5V,此时电流约为1.5mA,根据定义静态等效阻抗就为3.33K,如果这个电压加到10V,电流为2mA,等效静态电阻为5K。其实意义不大。
线性光耦一般是考虑线性传输场合,更多的是关注电流传输系数和动态内阻。

根据曲线可知:电流传输系数并不是一个常数,跟随输入电流的变化而变化;输出动态内阻比较大,进入恒流区后,输出电流跟随输出压降的变化不是很明显。
另外还有一个饱和区,就是曲线最左端,当输入一定的较大的电流时,由于外电路限制输出端压降很低,则进入饱和区,此时输出电阻相对固定,输出端压降和流过电流之比近似常数,这时候讨论输出电阻才有意义,叫做饱和电阻。但是如果加到输出端的压降高于一定值时,输出电流增幅减弱直至几乎不变,此时由饱和区进入恒流区。其实光电耦合器跟BJT几乎一样,都是流控器件,不同的是BJT通过基极区的电流密度控制集电极和发射结之间的电流密度,激励源是流过基极的电流,会在管子内一起一些列复杂反应最终体现在电流控制电流的特性。而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端是发光二极管,输出端则是一个三极管但不引出基极。由输入端电流激励发光二极管发射光子,光子激励输出三极管输出电流,以实现电流传输和电气隔离。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的传输模型不是以输出电阻描述的,是以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之比描述的。也就是说光耦其实是一个流控电流 ...

我的目的很简单, 这个光耦是用来控制对讲机的PTT线的, 如果阻值过大, PTT的导通会不那么干脆, 我并不需要用它的其他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EL817的datasheet如图,电流传输系数在50-600%之间,也就是说假设某一条件下电流传输系数为100%,当 ...

我的电路的VCC是3.3v, 用了个LDO得到, 在这里我是拿光耦来当继电器用,当条件满足时(比如接收机收到稳定信号时),用光耦来导通发射机的PTT与地。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的VCC是3.3v, 用了个LDO得到, 在这里我是拿光耦来当继电器用,当条件满足时(比如接收机收到稳 ...

1、适当增大驱动电流
2、更换高CTR开关光耦
3、增加一级三极管电流放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的VCC是3.3v, 用了个LDO得到, 在这里我是拿光耦来当继电器用,当条件满足时(比如接收机收到稳 ...

8楼回复很完全了。
对讲机的PTT使用光耦触发没什么麻烦事,一般适当增加驱动电流就行了,不过我试过的很多对讲机用光耦触发,LED那端稍微有点电流就行。
IKD最近又研究什么好玩的东东呢?
---BH3OG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楼回复很完全了。
对讲机的PTT使用光耦触发没什么麻烦事,一般适当增加驱动电流就行了,不过我试过的很 ...

多谢3OG的回帖!!  我在让木仓在瞄准自己人的时候扳机自动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适当增大驱动电流
2、更换高CTR开关光耦
3、增加一级三极管电流放大

多谢朋友的回复,我找找看开关光耦。

网友(2022-01-24):
值得学习,搞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