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千兆路由器都是啥?麻烦推荐个吧

楼主(2019-12-23):
以前没反应过来,还用的小米3,后来想起宽带免费升级了,就买了个WS5200,差点被气死,随便开个迅雷下载,即便速度只有几十k,网络也感觉被瞬间卡死,ping值噌噌噌···秒升5000+····换回小米3屁事没有。
不是不爱国,就这使用体验,让人怎么爱啊。

麻烦大家推荐个千兆路由器呢···别太贵啊··200以内最好

网友:
加一点上个UBNT

网友:
新路由3  你值得拥有

网友:
K2P或者新路由3,新路由3得自己会搞,刷eeprom加电容做屏蔽之类的。京东或者红米那个也还行吧,不折腾安稳用的话不错。

网友:
别人给我推荐的新路由3,喜欢研究还可以折腾,懒人就当傻瓜路由器。买之前叫店家帮你刷好机。其实我也不懂,群友叫我刷老毛子,我就叫店家帮我刷老毛子
使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
K2P吧 180左右,值得买一个

网友:
别问 问就K2P

网友:
别买新3,京东或者红米那个不错
京东有128g emmc,红米稍微便宜一点做工略差一点。配置都一样。

网友A:
我家是千兆网络。k2p没用过,新三家里有二个,刷成高格。感觉无线信号跟k1差不多。昨晚买了二个中兴路由器E8820v2。这个便宜,二个才90还包邮。歌华链也涨了,不买了。小娱也有二个,刷机了。做主路由不错。

网友:
星际宝盒,200可以买3个了

网友:
WS5200是螃蟹的芯片还没有外置功放,华为的路由器好歹买华为自己芯片的,那个WS5200增强版还能用,不过跟荣耀路由X2一样方案,荣耀路由X2还便宜一些。便宜口碑好那就K2P吧

网友:
现在k2p涨钱了。我165处理了最后一台

网友:
我看了下如果你是有线用的话。完全不考虑无线稳定性的话选择新路由3.

京东或者红米 这两个网口少但是无线稳定。

网友:
可以考虑京东云,想要稳定就不要买矿渣,K2P、D2应当首先排除

网友:
看你的用途吧,如果你单纯想要速度快,下载、游戏两不误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爱快Q50,这个是新出来的,新机在闲鱼卖240包邮。(现在在用,很不错,毕竟是爱快亲生的,后续会有保障)如果想要信号好稳定的话,可以考虑K2P。(K2P有些版本是不能刷固件的,官方固件体验差,一般都是刷第三方固件,可以实现去广告,梯子等)如果想要仅能型的,比如离线下载、NAS、去广告什么的,可以考虑新3。(新3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2.4G信号很不稳定,另外会有漏油现象)

网友:
WS5200会在最初卡那么一会,后面就不卡了,几乎每次都这样,习惯就好了。平时下电影什么的,大文件不着急用,卡一下就卡一下吧,我是不想换来换去的了。平均二十到三十多M的下载速度,我不在乎那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千兆网络。k2p没用过,新三家里有二个,刷成高格。感觉无线信号跟k1差不多。昨晚买了二个中兴路由器E ...

我也差不多,用的k2,k2p让我卖了,后来看千兆浪费了,搞了个new3,结果wifi搞固件怎么也不行,吃灰去,换回k2,又看到中兴e8820,现在正用着,看看怎么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千兆网络。k2p没用过,新三家里有二个,刷成高格。感觉无线信号跟k1差不多。昨晚买了二个中兴路由器E ...

大神,主路由买哪个好,光纤是电信200M的

网友:
我家是D525千兆的软路由,跑300M宽带稳稳的,无线是K2P刷老毛子只做AP用。隔着一道墙10米远5G还有信号,2.4G信号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