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这个东东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9-12-23):
捡了个像手表一样的东东(整个上面没有一个按键和旋钮),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屏幕不亮(可能是没电了),后盖上有两个小黄点,应该是连接磁吸式充电器的吧,因为是捡的,手里也没有充电器,请各位坛友看看到是什么东西,值不值得配个充电器?

网友A:
应该就是智能手表,先充电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智能手表,先充电试试看

怎么充?没有充电器啊,用万用表测量后盖上的两个小黄点也没有电压

网友:
2各点 肯定一个正极一个负极 我敢说又是5v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充?没有充电器啊,用万用表测量后盖上的两个小黄点也没有电压

用万用表2极管档找正负极,然后直接上5V

网友:
还有心率(脱落报警?)测试,不会是摩托 那个吧?

网友:
看起来像佳明表

网友B:
捡的,还是要么丢了,要么拆完看好结构丢了。你知道这是谁的物件,有可能原来的人没了东西被扔了的呢

网友:
看外形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试着修复玩玩。

网友:
我咋就捡不到呢。

网友C:
我每天走上万步,可是连个电阻电容也没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每天走上万步,可是连个电阻电容也没捡到

闭着眼走的吧?

网友:
手表式心率计吧

网友:
看起来像个运动手表 背面的吗貌似册心率血压等的感应器

网友:
智能手表或者手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捡的,还是要么丢了,要么拆完看好结构丢了。你知道这是谁的物件,有可能原来的人没了东西被扔了的呢 ...

说的够吓人的

网友:
好像是钢铁侠的战甲

网友:
估计是走散步专用道,每天数千人扫过,有好东西也没他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