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利浦pt724刮胡刀不充电了

楼主(2019-12-23):
飞利浦pt724刮胡刀不充电了,刮胡刀转的很慢,应该不是刮胡刀的事充电器拿表一量没电,拆开看看吧,家里有一个9V充电头,接上了也能充电,先对付用吧

网友:
充电器板看着是山寨货

网友:
老哥会过日子

网友:
哥会过日子

网友A:
这电源是仿的,之前也帮人修过这个款电源,倒是原装,不过也还是坏了,里面规规矩矩也没有堆料,后来用可调电源看了12-15v电源都可以直接用,就把线换到个共进的12V2a的路由器电源上了,负载几百毫安时坏的可能性就很小了,9v时充电电流偏小,11v以上电流就基本不变了。

网友:
看板子有点山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是仿的,之前也帮人修过这个款电源,倒是原装,不过也还是坏了,里面规规矩矩也没有堆料,后来用可调 ...

我这个就是路由器的电源

楼主:
原来的刮胡刀电池用了好几年不行了,拆开换电池结果防水掰碎了,X宝上30买了一个机身继续对付用,发现飞利浦就是刀头贵 ,其他的都便宜

网友:
山寨的吧充电器 字迹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