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的兼容性还是不行啊,ultraISO竟然都出问题

楼主(2019-12-23):
刚想用ultraISO做个Ubuntu的启动盘,结果一搞搞了一晚上,最后发现是WIN10的问题,换台WIN7电脑立马搞定,晕死!本来以为这工具在WIN10用应该没问题,出错的时候还以为是我镜像问题又重新下,还以为我电脑不支持这版本的Ubuntu,非常郁闷,想干活还是得老老实实用WIN7

网友A:
是制作启动盘的时候错误,还是用U盘启动系统的时候错误?

我今天也用UltraISO制作Linux系统盘,安装的时候提示文件错误,还准备用量产的方法来制作启动盘呢

网友B:
你的想法首先就有问题,不是win10兼容性不好,而是ultraiso没有兼容性win10或者你没有用最新版。

网友:
win10与所用软件不兼容

网友C:
win7出来的时候说win7不好用,要守着xp,win8出来的时候,win8不好用,还是守着xp,现在win10了,xp已经没人用了,就开始守着win7。
习惯是个敌人,一切抱着习惯不放手的人,怎么接受新的事物,非要等到某一天被动接受吗?

网友D:
ultraiso做win10安装u盘挑版本,最新的win10要换软件,ultraiso不兼容了

网友E:
WIN10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这种倒底是系统不兼容软件还是软件不兼容系统的问题,就和那个是谁杀了我,我又杀了谁一样,谁都解释不清

网友F:
我在Win10虚拟机中使用没有问题。你看一下你的版本和官方最新版本是否一致。

网友G:
刚试了在Win10下面用UltraISO 9.71制作了一个CentOS Linux(7GB容量),测试启动没问题

UltraISO 9.71(2018)

网友H:
不对啊,俺就是用UltraISO装得好好的。
UltraISO只知道FAT32问题不支持大于4G导致装服务器系统有问题,win10\linux 俺都是这样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对啊,俺就是用UltraISO装得好好的。
UltraISO只知道FAT32问题不支持大于4G导致装服务器系统有问题,win1 ...

可能是个别镜像本身的问题,我是文件名结尾带.的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Win10虚拟机中使用没有问题。你看一下你的版本和官方最新版本是否一致。

...

确定是系统问题,放WIN7就没问题,WIN7还是学习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试了在Win10下面用UltraISO 9.71制作了一个CentOS Linux,测试启动没问题

我这个不是官方镜像,是老外精简过的,原版的系统太大了,老电脑跑起来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想法首先就有问题,不是win10兼容性不好,而是ultraiso没有兼容性win10或者你没有用最新版。 ...

ultraiso早就不更新了,哪来的最新版,WIN10的兼容性不好又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就别帮巨硬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出来的时候说win7不好用,要守着xp,win8出来的时候,win8不好用,还是守着xp,现在win10了,xp已经没 ...

个人是无所谓,很多工业场合你让他升级系统试试看?人家老美控制核弹的系统还是DOS呢,你让他升级个看看?这东西看使用场合,和习惯没关系。我本来就主要在用WIN10了,WIN7现在都是WIN10用不了的软件才放WIN7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制作启动盘的时候错误,还是用U盘启动系统的时候错误?

我今天也用UltraISO制作Linux系统盘,安装的时候 ...

是制作的时候文件拷贝出错,但是不报错,启动系统就启动不了,只能用WIN7做,或者自己做引导然后把ISO的文件拷贝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ultraiso做win10安装u盘挑版本,最新的win10要换软件,ultraiso不兼容了

有啥好的做启动盘的软件吗?好像稳定好用点的也就ultraiso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0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用了好几年了。

本身肯定没问题啊,巨硬又不会放个一用一个BUG的东西出来,只是要用老软件的话还是WIN7稳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好的做启动盘的软件吗?好像稳定好用点的也就ultraiso了吧

没事it天空去转转,会有不错的收获,做启动盘的软件并非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