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锐盈F3汽车led大灯拆解

楼主(2019-12-23):
单灯的功率标的是26w  ,实测了一下, led驱动的 12v进电端功率大概24w左右,灯珠的实际功率估计21w左右吧,比起那些敢标单灯40w实测15w的来说,到也不算虚标。散热做的挺特别,热管翅片直吹。

网友A:
头一次见到带热管散热结构,汽车灯头配件。

网友B:
也逃不掉热死的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逃不掉热死的命运

上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带热管散热结构,汽车灯头配件。

这种应该散热快一些,能把体积做小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逃不掉热死的命运

这种单灯才二十多瓦,即使闷在灯罩里只要风扇不坏就没啥问题   ,本来功率就做的低,我上一个灯是单灯实测18w左右的,不是风扇散热,就是几条铜带,用了三四年了

网友C:
15年买过一个锐盈的H1,作为独立远光,目前健在,还不不错的,当时标称20w,主要看中四面发光

网友D:
国产这种山寨灯真是害人,一堆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年买过一个锐盈的H1,作为独立远光,目前健在,还不不错的,当时标称20w,主要看中四面发光 ...

我这个是标26w的,效果还可以,也不散光,就是感觉 不太亮,估计Y1的那款32w的应该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这种山寨灯真是害人,一堆垃圾

还是看价位 和适不适合自己的车型,200元以内一对的, 国产的塔孚 锐盈一类的牌子都不错, 高于这个价位也就飞利浦了。四五十元一对也就是功率小点

网友E:
有真正40W的,哈哈,我就在用着,灯体全紫铜的,只有屁股的散热翅是铝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真正40W的,哈哈,我就在用着,灯体全紫铜的,只有屁股的散热翅是铝合金的 ...

如果是单灯实测功率能到40w  ,那散热绝对得大翅片大风扇

网友:
这类灯散热都不行,发动机舱本身温度很高,除非用水冷,把散热器装在汽车水箱前。

网友:
我买到是那款无风扇到后面有个硕大到散热片,目前健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单灯才二十多瓦,即使闷在灯罩里只要风扇不坏就没啥问题   ,本来功率就做的低,我上一个灯是单灯实 ...

俺的车是H4灯泡,LED的散热片正好在防尘罩外面,不会焖烧。

网友:
氙气灯泡会不会好点,

网友F:
这是原配LED大灯、红圈内是远、近灯芯(4LED串联)。绿圈内应该是小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原配LED大灯、红圈内是远、近灯芯(4LED串联)。绿圈内应该是小灯。

...

这是原车灯吧  不是通用的   估计得四五百一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原配LED大灯、红圈内是远、近灯芯(4LED串联)。绿圈内应该是小灯。

...

涨姿势了,第一次见哦,
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年买过一个锐盈的H1,作为独立远光,目前健在,还不不错的,当时标称20w,主要看中四面发光 ...

我也买过一套H1,用了2年多吧,卖车的时候拆出来单独卖了。亮度还是不错的,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