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这个颗粒什么东东?那个大佬有它的定义吗?

楼主(2019-12-23):
三星:K9OMGY8S0M这个可以很奇葩,像EMMC,GEGE个头很大,脚位也不常见?哪位大佬知道这颗FLASH的定义吗??

网友A:
查了下资料,这可能是一块BGA SSD,而且走pcie通道的。
一颗芯片内部集成了ssd主控+DRAM(如果有)+nand falsh。这种封装只有三星有,针脚定义肯定是不公开的。
搜KUS030202M,三星官网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资料,这可能是一块BGA SSD,而且走pcie通道的。
一颗芯片内部集成了ssd主控+DRAM(如果有)+nand fals ...

感谢!!,好好查查去,据说就是NAND flash 没有内置主控之类的

网友B:
芯片内集成主控,lpddr4在里面,巨硬的几款Surface 笔记本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集成主控,lpddr4在里面,巨硬的几款Surface 笔记本在用

微软 巨硬,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下面K90MGY8S0M是内部NAND的料号,内部集成一个PCI-E接口的控制器

网友D:
三星PM871 一体化封装的 主控+颗粒  NVME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集成主控,lpddr4在里面,巨硬的几款Surface 笔记本在用

闪迪和江波龙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东西,叫什么也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K90MGY8S0M是内部NAND的料号,内部集成一个PCI-E接口的控制器

了解,感谢!!!侧面了解了一下是这个样子,在找人搞定义,搞到定义,就可以满血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PM871 一体化封装的 主控+颗粒  NVME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闪迪和江波龙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东西,叫什么也忘了

是的,就记得闪迪sata接口的叫issd,现在叫什么没关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感谢!!!侧面了解了一下是这个样子,在找人搞定义,搞到定义,就可以满血复活 ...

找苏菲板子的原理图,点位图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