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 一直卡在pretest,寻求老大帮助

楼主(2019-12-24):
寻求老大帮助
主控 2256k
hynix h27qeg8ndm5r 闪存
正反一共8块
无法进isp模式 清闪存
量产一直卡在pretest  几个小时一直pretest

补充内容 (2019-12-27 08:53):
问一下老大,这个卡,CE跳线是哪几个,好像有两个8个

补充内容 (2019-12-27 08:54):

再问一下老大,这个卡怎么进ISP模式,要短接哪里

楼主:
6个小时过去了,还一直在pretest

楼主:
是跳线跳的不对吗,没有主板的说明,板子也没有印细,一头雾水,寻求大家帮助

楼主:
都3万多秒了~~~

网友A:
勾选sync mode再试。会有奇迹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sync mode再试。会有奇迹出现。

  chk pre test fail 31 /0x0a flash no sync

网友:
引用 楼主:
chk pre test fail 31 /0x0a flash no sync

2.5寸那里改msata再试。减小功耗。

网友:
我用20329碰到过几次卡pretest,可能是我那个转接卡用的线不行,供电不足,我换了jsm578就可以了。我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随口一提。

网友B:
缓存128M,256GB开不了。而且要先做缓存测试确定主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存128M,256GB开不了。而且要先做缓存测试确定主控没问题。

128M 开240G能开吗? 缓存测试OK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8M 开240G能开吗? 缓存测试OK没问题

能开128GB。需要手动设定容量。缓存测试跑1圈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开128GB。需要手动设定容量。缓存测试跑1圈以上。

我现在开120G试试看,换256的缓存可以开24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开128GB。需要手动设定容量。缓存测试跑1圈以上。

开120G也是一直卡这里,是不是F片坏了?还是闪存一定要换256

网友C:
和我的一样,说能短接认盘了,开始开卡要去掉短接,最近没时间试,成功了告诉我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一样,说能短接认盘了,开始开卡要去掉短接,最近没时间试,成功了告诉我一下哦 ...

我的都没找到短接点,通电就能认盘,不就是一直卡在这里,都12小时了,

楼主:
问一下,这个怎么进ISP模式

楼主:
换成512缓存,开卡能功,复制1G以下的文件都没问题,4G的文件复制就掉盘,前70%速度很快,270M/S

网友(2020-03-23):
引用 楼主:
换成512缓存,开卡能功,复制1G以下的文件都没问题,4G的文件复制就掉盘,前70%速度很快,270M/S  ...

还是颗粒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