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4)--固件编译

楼主(2019-12-24):
元件测试仪仿制交流群
592236749
这个东西越研究越有意思,感兴趣的可以加群交流,个人力量毕竟有限,希望大家能一起研究仿制。
老外开源的可更改的software有两种,分别由两个作者完成。目前论坛常用的是Unterstützung,最新版是ttester_112k,2017年1月最后更新,与我目前使用的电路更吻合。另外一位作者是Markus,他最新版本是ComponentTester-1.38m,2019年12月19日更新,注意是刚刚更新,功能更多,可测的元件更多,在使用界面上与Unterstützung有不同。
Unterstützung比较适合晶体管偶尔用一次,Markus的更适合批量筛选元件。两种software在功能设置更改上有不同。
Unterstützung的,在论坛上已经有人比较详细地介绍固件编译的过程。见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06105
我仅提醒一下,用winavr编译必须用“覆盖安装包”替换编译器,否则编译的固件会超出flash。
下面我主要介绍一下功能更多、目前最新的Markus的ComponentTester-1.38m编译方法

同时打开目录中的Makefile、config.h、config_328.h(使用M328)三个文件
1、Makefile中仅注意修改指定MCU的型号、晶振选择,其它的不要动。

2、显示器设定和MCU管脚定义是在config_328.h里完成的
这里提供了更多主控的显示器,对应你的显示器主控型号,在"#if 0" 和 "#endif"前面加//,或者直接删除"#if 0" 和 "#endif"

随后是管脚设定

这里要注意,软件默认的编码器AB分别是PD2和PD3,我目前使用的电路是PD1和PD1,必须对应更改

如果想改变编码器转动方向,也是在这里把AB对换一下
3、config里设定都功能选项
方法是,去掉“//”功能开启,有“//”就是功能禁用

里面选项很多,不一一截图了。所有选项完成后,Makeall,

最后,上传一个我在用的固件

楼主:
老外的开源资料网址https://www.mikrocontroller.net/svnbrowser/transistortester/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呢
28楼有我下载好的

网友:
支持一下  原本就想自己搞个晶体管测试仪的  一直半成品在那   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很值得玩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多做几个?出售不?

网友A:
楼主能详解下怎么测量光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详解下怎么测量光耦吗?

光耦二极管负,三极管e,短接T2,T1接二极管正,T3接三极管c,进入测试仪光耦菜单项,可以测出光耦相关数据

网友:
学习了,虽然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二极管负,三极管e,短接T2,T1接二极管正,T3接三极管c,进入测试仪光耦菜单项,可以测出光耦相关数 ...

楼主这个晶体管测试仪的系列文章很好!真正是解惑了。所谓庖丁解牛了。。。给楼主点赞!!

网友B:
楼主固件是使用什么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固件是使用什么屏?

7565,对应我主板

网友:
试了一下M328运行吃力,除非删除不需要的减小固件大小,或用M644  M1284。

网友:
有这么详细的编程资料,能不能移植到stm32上?

网友C:
请问一下 新的空盘328P 写bootload 有要求吗  楼主用的bootloaders文件夹中的optiboot吗?

熔断丝按照这个表就行了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耦二极管负,三极管e,短接T2,T1接二极管正,T3接三极管c,进入测试仪光耦菜单项,可以测出光耦相关数 ...

还有一个红外测量的测量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新的空盘328P 写bootload 有要求吗  楼主用的bootloaders文件夹中的optiboot吗?

熔断丝按照这个 ...

bootloader,应该是arduino专用吧?这里不需要,直接写入flash和eep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tloader,应该是arduino专用吧?这里不需要,直接写入flash和eep

好的 谢谢 刚买了两个空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新的空盘328P 写bootload 有要求吗  楼主用的bootloaders文件夹中的optiboot吗?

熔断丝按照这个 ...

熔丝位我没仔细研究,参考别人的,F7,D9,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红外测量的测量是怎么接的

我好像说过了,感兴趣的自己研究。原因是我没有红外接收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熔丝位我没仔细研究,参考别人的,F7,D9,FC

好的,根据您的提供我查看Makefile文件mcu fuses

L: F7 H: D9 E: FC  一致  完全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