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做了一个功放,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9-12-24):
和网上的老师学做了一个功放,按下图做的。
现在问题是开机电流就1~2a,芯片发热严重,不知哪里出的问题?
供电使用的是开关电源,会有影响吗?

网友A:
芯片输出静态电压测一下

网友:
开关电源的话,应该效果一般。

网友B:
不懂,图画得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输出静态电压测一下

输入0V,输出电压?是这样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图画得很不错啊!

不是我画的

楼主:
输入接地,整机电流45ma,输出空载12v,接8欧喇叭,输出电压0v,这样应该对吧

网友C:
OTL的, 看输出脚电压是不是1/2VCC, 输入脚电容有没有漏电, 有自激先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OTL的, 看输出脚电压是不是1/2VCC, 输入脚电容有没有漏电, 有自激先消除

输入接地,输出悬空12v。接8欧喇叭,输出电压0v。

网友:
自激了,接地脚没处理好。

网友D:
芯片没坏就是严重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没坏就是严重自激了

重点查哪里?

网友:
1脚和6脚接100P电容对地,拆掉电位器中脚出来那1n电容,能不能消除自激。

网友:
楼主上个实物图吧估计是焊接错误居多。

网友:
发热严重,一是集成块损坏,再就是自激。

网友:
肯定是自激了

网友:
这是OTL接法。理论上输出电容前端静态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才对。

网友:
还是扔了吧,输出端有大电容对音质影响很大,要不然改加减电源供电。

网友:
上个实物图吧!看是布局还是焊接问题

网友:
低频自激 开关电源没问题  用开关电源声音会发紧 高频听起来有点毛  但只要做好滤波这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