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主控板ce跳线问题

楼主(2019-12-24):
看了sonic7216大神的帖子之后,想起手里有几片th58nvg7s2fta30的f可以贴上去玩一下,毕竟板子价格也就跟一片is903差不多,补好电阻焊上f之后发现四个通道都只识别了ce0 ce2,咨询了一下sonic7216大神之后得知4贴2ce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的是4ce的闪存,试了几个电阻空位发现都不是ce跳线,现在也能正常量产,不过本来64g的容量就只能识别出一半,不知道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板子的ce跳线在哪?

网友A:
还是你厉害,我TM眼睛都快整瞎了,那些电阻你是用什么焊上去的,热风枪会吹跑,另外你是用体视镜看着焊吗。太难焊了。

网友B:
这就是板子这么便宜的原因,单贴只支持2CE。TSOP48 14/15脚放空无连线,所以没有跳线。能支持的闪存不多。TH58TFG8DDLTA2D和PFF28/29这类闪存还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板子这么便宜的原因,单贴只支持2CE。TSOP48 14/15脚放空无连线,所以没有跳线。能支持的闪存不多。T ...

原来是这样,那就不折腾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厉害,我TM眼睛都快整瞎了,那些电阻你是用什么焊上去的,热风枪会吹跑,另外你是用体视镜看着焊吗。 ...

热风枪吹上去的,跑倒是没跑,用放大镜看才知道锡融没融

楼主:
才发现这个板子主控和内存周围的胶用洗板水就泡下来了,不影响拆主控了

网友C(2021-06-06):
量产软件能否提供下,我的工具参数有问题

网友(2021-07-24):
引用 网友C:
量产软件能否提供下,我的工具参数有问题

不用了,自己改好了